makefile生成.d文件的指令问题

楼主(2013-02-27):
%.d: %.c
        set -e; $(CC) -M $(CPPFLAGS) $< \
                          | sed -e 's/\($*\)\.o[ :]*/\1.o $@ : /g' > $@; \
                        [ -s $@ ] || rm -f $@
这个指令怎么解读啊。d文件我想应该是当.h文件改变时,重新编译对应的.c文件吧,可这指令一直没看懂

楼主:
使用set命令可以设置各种shell选项或者列出shell变量,-e:如果命令带非零值返回,立即退出.
sed可删除(delete)、改变(change)、添加(append)、插入(insert)、合、交换文件中的资料行.
可我还是无法完整的解读这条指令啊,makefile可真是千般万化

楼主:
这个指令已经困扰我很久了,谁能解答一下啊

楼主:
难道无人知晓吗,makefile用的太少

楼主:
求解,makefile的指令太复杂,难道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无法解读,望高手解答。

网友A(2016-05-05):
楼主这么多年过去了,能不能解释一下呢,最近也学这个,把这段语句拷贝进makefile,然后修改h文件时,执行make并没有重新编译c文件,求教( ⊙ o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多年过去了,能不能解释一下呢,最近也学这个,把这段语句拷贝进makefile,然后修改h文件时,执行m ...

用CMake吧,Makefile的语法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