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请教一下PLC入门的注意点.

楼主(2013-02-27):
在下是个苦逼大雪僧,就读车辆工程,将来想往机电发展,现在在自学如下东西:

C++,数据结构,数字电路,编译原理,单片机,PLC,FPGA,离散数学

目前学到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FPGA和PLC了.

PLC我准备学到能够用C51做一个微型PLC就可以了.
FPGA准备学到能够做一个快速傅立叶分解的芯片或者做一个简单的CPU就罢手.

其他的多多少少能看懂,硬着头皮就啃,遇到这两个奇葩真的是无处下嘴啊!

首先说PLC,就梯形图我就看不懂,那里面一个个网络是怎么回事儿啊!

比如,某个控制自动洗衣机的PLC,
在NETWORK1里面:I0.0是启动按钮,I0.1是停止按钮,M0.0是"按下启动按钮的辅助继电器"
先是梯形图先是I0.0和M0.0并联,然后和I0.1(中间有一斜杠,应该是NOT运算吧?)串联,最后连到M0.0上.
首先,我不懂什么事辅助继电器,可以理解为I0.0按下,M0.0就会接通么?

如果是这样,那么表达式就是
M0.0=(I0.0 || M0.0)&&(! I0.1);

那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继电器的状态如果要接通,首先启动按钮和继电器要通一个,而且停止按钮没有按下.

按钮按下,继电器接通,如果没有停止,正常进行洗衣程序不就可以了么?这个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楼主:
感觉PLC入门好蛋疼,比C++都难...

网友A:
没有此plc更简单的了,plc就是为了简化编程难度出现的。看来有必要出一个"从初学者到自动化电控工程师的教程"了。类似于本人以前的从单片机初学者迈向单片机工程师一文教程的风格。看有多少人有需求。超过100就开写。

网友B:
不能用编写普通软件的思维来学plc

网友:
车辆工程还好啊,现在做电动大巴的,有Z.F.扶持,很赚钱,国内万象做的很不错哦,我们给做驱动器的,你要是把电动大巴控制器搞清楚就很不错了,其实这个控制器里面核心就是一个单片机了,搞清楚工控一些IO,MODBUS,CAN总线之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编写普通软件的思维来学plc

我也觉得是我的思维局限了,包括有人说不能用学MCU的方法学FPGA,否则就失去了定制器件的意义了.
请教一下,怎么看待PLC在控制系统(比如全自动洗衣机)中的应用地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此plc更简单的了,plc就是为了简化编程难度出现的。看来有必要出一个"从初学者到自动化电控工程师的教 ...

我好像在CSDN上看见过你.
就说梯形图,求教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下是个苦逼大雪僧,就读车辆工程,将来想往机电发展,现在在自学如下东西:

C++,数据结构,数字电路,编译原理,单片机,PLC,FPGA,离散数学

目前学到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FPGA和PL

PLC内部就是单片机这类的芯片,只不过厂商把它包装了一下,抗干扰能力强,适合工程用。别人可以直接拿来用,不需要在自己做板子。至于梯形图,这是个奇葩的玩意,当初西门子这些厂商是为了照顾老工程师,才来的,好像很久以前他们都是画电气图,类似梯形图。就这样,梯形图横空出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下是个苦逼大雪僧,就读车辆工程,将来想往机电发展,现在在自学如下东西:

C++,数据结构,数字电路,编译原理,单片机,PLC,FPGA,离散数学

目前学到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FPGA和PL

LZ学的好乱啊,C++,数据结构,编译原理,都是偏计算机的。数字电路,FPGA,单片机,PLC都是偏硬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下是个苦逼大雪僧,就读车辆工程,将来想往机电发展,现在在自学如下东西:

C++,数据结构,数字电路,编译原理,单片机,PLC,FPGA,离散数学

目前学到现在问题最大的就是FPGA和PL

至于那个梯形图程序,推荐LZ看看低压电器这类书,找本PLC的书,看看,自锁,互锁,这些典型环节。。我也是苦逼大雪僧,当初没好好学习,现在都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学的好乱啊,C++,数据结构,编译原理,都是偏计算机的。数字电路,FPGA,单片机,PLC都是偏硬件的。 ...

首先谢谢你耐心的回答我的疑惑.
学的东西不乱,至少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将来可能既要设计硬件器件,也要设计上位机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此plc更简单的了,plc就是为了简化编程难度出现的。看来有必要出一个"从初学者到自动化电控工程师的教 ...

求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好像在CSDN上看见过你.
就说梯形图,求教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从左往右,从上往下的逻辑运算过程。
刚开始可能是比较难以理解,不过入门之后就非常简单了。
注意扫描周期的概念,PLC工作过程是以扫描周期进行衡量的。
用单片机程序类比就是一个扫描周期,相当于主循环执行了一次。

网友:
楼主,你先用继电器搭一个电机正反转的电路,然后你就明白plc是如何入门的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觉PLC入门好蛋疼,比C++都难...

你这算讽刺么...

网友:
现在都是软plc了,还是看st语言上手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PLC内部就是单片机这类的芯片,只不过厂商把它包装了一下,抗干扰能力强,适合工程用。别人可以直接拿来 ...

你了解的太片面了,继电器等电气元件组成的电气控制电路目前仍然有广泛应用,因为可靠性比由电子元件组成的PLC更高些,而对功能相似但可靠性要求不高,或灵活性要求更高的,梯形图可以方便把这类已有的成熟电路简单转换为PLC程序用的。此外还用于旧有设备改造,有大量的继电器、时序控制器电路,也是以梯形图模拟它们,利用现有图纸可以简化工作量。所以这并不是仅仅为了照顾老工程师的。

网友:
事实上,这些继电器组成的电气系统,基本上已经属于改造,淘汰的行列。成本高,维护艰难,要是掉了线那就惹大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此plc更简单的了,plc就是为了简化编程难度出现的。看来有必要出一个"从初学者到自动化电控工程师的教 ...

支持一个

网友:
支持mcu-lover出个电气控制入门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此plc更简单的了,plc就是为了简化编程难度出现的。看来有必要出一个"从初学者到自动化电控工程师的教 ...

直接写吧。不要超过100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从左往右,从上往下的逻辑运算过程。
刚开始可能是比较难以理解,不过入门之后就非常简单了。
注 ...

天王盖地虎!

网友:
建议LZ找本PLC的教程好好读一下,哥们最近在弄欧姆龙的PLC,CP1H系列的,刚开始也觉得一头雾水,但是慢慢的看书,做实验,也就觉得没有之前想像的那么难了…

网友D:
PLC 阶梯图 与C 语言 的思考逻辑 是有歧异的

情况比 单片机入门 转到  进阶 还复杂

思维方式不同

阶梯徒主要是用以转换古老的继电器(RELAY) 线路
从实体控制线路(电线/继电器)组成的控制

转成软逻辑, 内存的 BOOL 运算

比如,某个控制自动洗衣机的PLC,
在NETWORK1里面:I0.0是启动按钮,I0.1是停止按钮,M0.0是"按下启动按钮的辅助继电器"
先是梯形图先是I0.0和M0.0并联,然后和I0.1(中间有一斜杠,应该是NOT运算吧?)串联,最后连到M0.0上.
首先,我不懂什么事辅助继电器,可以理解为I0.0按下,M0.0就会接通么?

辅助继电器 你可以看成是软件理暂存值得旗标, 表示状态用

      I 0.0   I 0.1        M0.0
|-----| |-------|/|------------()
|    M0.0  |
|-----| |----|

这一段是说, 当 I 0.0 ON 且 I0.1 没有输入的情形下 M0.0 设成 True
       |    M0.0
并且 |-----| |----    会因为  M0.0  = True  而让这一条一直保持

是阶梯图的自保回路

M0.0 等于 ( I0.0 或 M0.0 ) 且( 否 I0.1)

M0.0=(I0.0 || M0.0)&&(! I0.1);

当 I0.1 输入时
   I 0.1
---|/|----
后面的会呈现断路, 使条件 M0.0 变成 False

则后面所有使用到 M0.0 辅助继电器当成输入点的都会失效

PLC 程式执行是用扫描来称呼, 一秒钟会重复的执行无数次, 每扫描一次就好像状态机一样不断的更新输入输出等旗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C 阶梯图 与C 语言 的思考逻辑 是有歧异的

情况比 单片机入门 转到  进阶 还复杂

听君一席话,省我十本书啊!豁然开朗说白了就是个超级状态机嘛^.^

网友:
plc最好学 ,不过没有经验,学点皮毛要找不到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