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如何跨窗口完成对serialPort1的设置

楼主(2013-02-27):
               C#写的上位机中,主窗口中有serialPort1,
                                                       Button1负责“打开串口”,“关闭串口”。
                                                       Button2的Click事件,ShowDialog一个串口设置窗口,多个ComboBox分别对serialPort1的串口号、波特率等属性进行设置。
                                        串口设置窗口,Button1保存设置为默认,Button2确定,后关闭串口设置窗口。

              如何跨窗口完成对serialPort1的设置?

网友:
增加多个全局变量保存串口号、波特率等,在关闭串口设置窗口前,主窗体读取这些全局变量

网友:
用委托可以实现

网友:
建一个类,或者全部的设置建立类属性,建立建置窗口时,将当前窗口的实例传递给设置窗口的实例,在设置窗口就可以访问原窗口中的串口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