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一款多年前设计的模拟式电子温控器

楼主(2013-02-27):
这款温控器是多年前设计的,应我之前说的,是量产了的成熟产品。拿来就用,没有问题!

别小看这些当时简单的温控器,我上班的第一个公司就是靠这些起家的,当然还有基于单片机的。现在这家公司已经很牛了,都不做这些低端产品了,换做了SF6气体密度继电器,和远传表等仪表产品了。

当然这类温控器成本很低,用途广泛。但至今我才知道当时我那家上班的公司把它买到了哪里?原来是电力,电厂方面测温的,那些厂子和单位都是国家出钱的,你卖的贵些他们照样接收,正好自己也赚些外块,呵呵 。。。。。。

好了,不说了,上图:

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
其实,这个版本的温控器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厂家在做,呵呵 。。。。

网友:
电源设计的蛮简洁的,电源电路稳定吗?  怎么不搞个变压器什么的?

楼主:
一个变压器购买原理图中好多东西了,低成本,没办法啊。呵呵

网友:
hum1是什么?temp电阻多大阻值的?三极管三个箭头是干嘛

楼主:
箭头是连接点,就是这3个箭头连在一起。

Humi 是湿度传感器。Temp阻值不是特定的,一般的热敏电阻即可,主要是怎么调试。你说呢,元芳?

网友A:
图中是lm293还是393?应该是393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个变压器购买原理图中好多东西了,低成本,没办法啊。呵呵

那整流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整流桥呢?

用的不是全波整流,所以无所谓“桥”了

网友:
哦,施密特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是lm293还是393?应该是393吧?

均可,你看看LM293和393的区别

网友C:
看看,如何靠这个起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如何靠这个起家

现在再靠这个起家,恐怕很难了吧,呵呵

楼主:
哦,当时厂家还有基于单片机的温控器,用的NXP的MCU,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不是全波整流,所以无所谓“桥”了

这个电路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稳定吗?

呵呵,不稳定的东西怎么称得上成熟产品呢?

楼主:
帖子就此打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箭头是连接点,就是这3个箭头连在一起。

Humi 是湿度传感器。Temp阻值不是特定的,一般的热敏电阻即可,主 ...

想知道这个是如何调试和校准的。
如果大批量生产,如果一个个地校准岂不是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这个是如何调试和校准的。
如果大批量生产,如果一个个地校准岂不是太麻烦了? ...

实验的时候调好就行了,生产的时候用电阻串并联拼出那个值即可,而且这本来就是个模糊的控制器,不要求精度的吧,大致对就行

网友E:
楼主,这个电路用普通的热敏电阻的话,控温精度能达到多少?
-20~120℃这个怎么来的?
普通的热敏电阻只适合-20~120℃吗?

网友F:
感觉很危险貌似,电源火线进来就是+24V?对绝对地的话,应该还是220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电路用普通的热敏电阻的话,控温精度能达到多少?
-20~120℃这个怎么来的?
普通的热敏电阻只适 ...

这个要看热敏电阻了,其实它的测试范围可以更广,但是范围再大,恐怕精度就不那么高了。更何况模拟的本来精度就不高,再加上是热敏电阻而非数字式温度传感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很危险貌似,电源火线进来就是+24V?对绝对地的话,应该还是220V吧?

阻容降压,按理来说没安全的。

低成本就这样。

网友G:
带湿度控制的,humi用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湿度控制的,humi用什么型号

湿度传感器也无非是个湿敏电阻,型号不定,就像你理解热敏电阻那里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湿度传感器也无非是个湿敏电阻,型号不定,就像你理解热敏电阻那里一样 ...

不错这个算下来成本很低。

网友H:
这个和我现在公司做的温湿度控制原理差不多,楼主上面用的需要标定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湿度传感器也无非是个湿敏电阻,型号不定,就像你理解热敏电阻那里一样 ...

湿敏电阻不是要用交流驱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湿敏电阻不是要用交流驱动的吗?

这个问题,何以见得?湿敏和热敏说到底差不多,何以见得湿敏需要用交流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何以见得?湿敏和热敏说到底差不多,何以见得湿敏需要用交流呢? ...

跟热敏差别很大

我所知道的湿敏电阻都是用交流驱动的

直流驱动,会产生电化学腐蚀反应

网友J:
这个已经没有变电站用了,现在用的都是带单片机控制的,不过用得好杂,什么牌子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跟热敏差别很大

我所知道的湿敏电阻都是用交流驱动的

呵呵,不好意思,孤陋寡闻了。朋友,有没有你说的交流驱动湿敏电阻的一些资料啊,学习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已经没有变电站用了,现在用的都是带单片机控制的,不过用得好杂,什么牌子的都有。 ...

是啊,模拟的这种现在变电站基本淘汰了,当然不乏少数在用。

其实,如我主题上说的,我之前公司也有单片机的,用的是Phlips(NXP)的。

现在做这玩意儿的多如牛毛,牌子太杂了。这就是中国模式,没办法啊。呵呵

网友H:
这个里面lm293部分是比较的作用还是运放的作用,有没有反馈?模电不太好,看的不是太明白,能给说说吗,谢谢

网友K:
引用 网友H:
这个里面lm293部分是比较的作用还是运放的作用,有没有反馈?模电不太好,看的不是太明白,能给说说吗,谢谢 ...

滞后比较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K:
滞后比较器

若是比较器的话,那么4148那边输出的应该就是高低电平了吧,是为了Q2的导通与关闭控制继电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若是比较器的话,那么4148那边输出的应该就是高低电平了吧,是为了Q2的导通与关闭控制继电器吗? ...

我觉得是

网友L(2013-05-15):
温度 和湿度,是不是不能同时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和我现在公司做的温湿度控制原理差不多,楼主上面用的需要标定吧

是的,要标定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里面lm293部分是比较的作用还是运放的作用,有没有反馈?模电不太好,看的不是太明白,能给说说吗,谢谢 ...

比较作用,电压比较,产生反转,驱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L:
温度 和湿度,是不是不能同时用呀?

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呢

温度和湿度出来都有个二极管哈,
不过只有一个继电器输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L:
温度和湿度出来都有个二极管哈,
不过只有一个继电器输出呀。

当时是考虑到如果温湿度传感器同一时刻造成电平翻转,那么继电器会可靠吸合,如果两个传感器只有一个造成电平翻转,继电器一样可以吸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是考虑到如果温湿度传感器同一时刻造成电平翻转,那么继电器会可靠吸合,如果两个传感器只有一个造成 ...

不错!这个电路既精炼又可靠!

网友M:
呵呵-这个可以改装下变成温度和湿度报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呵呵-这个可以改装下变成温度和湿度报警器---

景甜,你说的对。很简单就改成了

楼主(2013-06-28):
回帖就此结束了啊

网友(2013-08-01):
作个记号,日后用!!

网友(2013-11-28):
还没结束,我来顶一下!!

网友:
我在想,7805可以用24V电源来供电吗??不会发热吗??

楼主:
看一下78L05的手册,再者电源芯片是否发热要综合电压和电流两者来考虑,有些电源芯片比如是最大24V输入,你用到23V  , 10mA和你用到12V   1A,你可以算算哪种情况会使它发热。

网友(2015-11-23):
学习 一下,正好有个温控器坏了,好像是这种电路图,多谢了

楼主:
时隔两年,帖子又被翻出了,  感谢童鞋们的支持

楼主(2015-12-24):
58楼了,还差两楼就60楼了。没想到帖子现在还有人跟,感谢各位的支持。

网友:
学习学习七十年代的高科技

楼主:
越来越对模拟电子尤其是运放感兴趣了,无奈忙于工作和生活,无法静下心来学习了,尽管如此,我还在努力。  不可否认,电子是个极为宽泛的概念,相信没有哪个工程师对于电子行业的每个领域都可能精通或者了解,所以只能尽可能的多学一点了。呵呵

网友:
现在还有很多做这个东西哦

楼主:
是的,还有很多在做这个东西的,别看它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很稳定,价格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2016-05-16):
不错,谢谢分享!居然是一个成熟的东西,还是有东西可以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