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调用_delay_ms(double _ms)的问题

楼主(2013-02-27):
avr studio6中,我想要调用库函数_delay_ms(double _ms)进行延时,晶振频率设置了8MHZ:
# define F_CPU 8000000UL

这是在while循环里的一个延时后反转PORTA0的状态:
while (1)
{
         _delay_ms(10.0);
         PORTA ^= BIT(0);   //取反
}
但是不知为何,通过软件调试,发现函数的延时时间没有10ms

不知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和编译器配置优化有关系吗?求大神相助~~~

网友:
我今天也在调试这个延时,同样发现问题,也不知如何操作

网友A:
AS6.0自带的延时函数很准确的 比AS4准确多了 不是一个等级的
不准只能说你还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6.0自带的延时函数很准确的 比AS4准确多了 不是一个等级的
不准只能说你还不会用

嗯,也正是因为它的延时比较准,所以我才用库里带的延时函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调试信息显示没有延时这么长时间,而且我程序下到我的开发板上,可以很明显感受到LED的闪动频率太快了。您能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
下面这是相关的代码:
#define  BIT(n)   (0x01<<n)
for(int i=0;i<100;i++)
{
     delay_ms(10.0);
}
PORTA ^=BIT(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也正是因为它的延时比较准,所以我才用库里带的延时函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调试信息显示没有延时这么 ...

不全啊 不太好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全啊 不太好看啊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 define F_CPU 8000000UL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BIT(n)  (0x01<<n)

void mydelay_s(int time)
{
        volatile int i;
        for(i=0;i<time;i++)
        {
                _delay_ms(10);
        }
}
int main()
{
        DDRF =0x00;
        DDRF |= BIT(2);   //设置F口输出
        DDRF |= BIT(1);
        PORTF |= BIT(2);
        PORTF |=BIT(1);

        DDRC |= 0xff;   //关数码管
        PORTC |= 0xff;
        DDRA |= 0xff;
        PORTA |= 0xff;

        DDRF = 0xff;
        DDRF &= ~BIT(2);
        DDRF &= ~BIT(1);
        PORTF |= BIT(3);
        //前面都是开发板的配置

        DDRA = 0xff;   //A管脚设为输出
        PORTA = 0xfe;   //最后一个亮
        while (1)
        {
                mydelay_s(500);   //5S为一个周期
                PORTA ^= BIT(0);   //反向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F_CPU应该先定义 再把delay.h包含进来才对
不然delay.h内的F_CPU应该使用的还是默认的值
所以跟你想的有误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F_CPU应该先定义 再把delay.h包含进来才对
不然delay.h内的F_CPU应该使用的还是默认的值
所以跟你想的有 ...

恩恩,果然是这个问题!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