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ADIF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判断ad转换完毕

楼主(2013-02-27):
因为使用vusb造成冲突,有没有除了ADIF中断方式外判断转换完毕的办法,我之前用了延时傻等,感觉很不效率,特此请教

网友:
有AD中断的啊。具体看手册。

楼主:
ADIF不就是ad中断么。。。

网友:
ADIE=0;
while(1)
{
if(ADIF)
{
ADIF=0;
DO...;
ADGO=1;
}
}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开了ad中断,usb就没法识别。。。
估计也不是超过50ms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