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零件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3-02-28):
两个都是SOT23-3封装。一个上面丝印:AFBP  1Z (1Z还是12不太肯定,并且这两个字母是横着写的)
                                  一个上面丝印:033

网友A:
033猜是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33猜是3.3V的

对,我估计是一个3.3V的电源复位IC

网友B:
google里查啊!

楼主:
有没有一个MOS管,他是双向都可以导通的呢。用两个普通的MOS可以实现双向导通。但是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那个型号的MOS或者其他开关器件,可以双向导通呢。电流大概2A  电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ogle里查啊!

就是查了很久没有查到相关信息,才来求助万能的坛的!!

网友C:
[AFBP  1Z (1Z还是12不太肯定,并且这两个字母是横着写的)] - MAX6138BEXR21-T, 2.048V Voltage Refer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C:
[AFBP  1Z (1Z还是12不太肯定,并且这两个字母是横着写的)] - MAX6138BEXR21-T, 2.048V Voltage Reference. ...

基本不可能是这个玩意。看原始设计上看功能应该是一个MOS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FBP  1Z (1Z还是12不太肯定,并且这两个字母是横着写的)] - MAX6138BEXR21-T, 2.048V Voltage Reference. ...

MAX6138BEXR21-T, 有一个脚是没有用的。可是这个芯片三个脚全部都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