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下性能好点的单电源运放,在线等

楼主(2013-02-28):
请大家推荐一下性能好点的单电源运,比普通的LM358,311,好点的,最好是能单电源供电的

网友A:
AD623 仪用运放 轨对轨 单电源 增益靠外部电阻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623 仪用运放 轨对轨 单电源 增益靠外部电阻调整

谢谢,我查查资料。顺便问一下,市场上好买吗?

网友B:
LM311是比较器,不是运放。
AD623是仪放,也不是运放。

好点要说哪方面好,给你推荐个什么都最好但要50块钱一片的估计你也用不起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1是比较器,不是运放。
AD623是仪放,也不是运放。

用使用得起,但老板不同意,呜呜~。主要是带宽宽点,温漂、零漂别太离谱,价格嘛,老板决定,主要好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使用得起,但老板不同意,呜呜~。主要是带宽宽点,温漂、零漂别太离谱,价格嘛,老板决定,主要好买 ...

不知道设计指标么?需要多大的带宽,多少的失调和温飘,然后去各大厂商官网按参数选型就是了。
要带宽嘛,给你推荐AD8045,1GHz带宽应该够了吧,失调电压1mV,也比LM358好,价钱也不算贵,2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设计指标么?需要多大的带宽,多少的失调和温飘,然后去各大厂商官网按参数选型就是了。
要带宽嘛 ...

这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