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TT7022CU的读写程序

楼主(2013-02-28):
     PIC18F4520控制ATT7022CU,IO模拟SPI,现在7022的工作状态没有问题是正常的
    (复位后随意写7022里的一个寄存器,SIG信号变为高,另外11脚REFOUT电压2.33V,也正常)
    ABC输入端短接后加AC电(可调),在三个电压输入管脚测电压有65mv(随意加的),但读出全是0

   以下是程序:

#define Att7022cu_Cs          LATC0
#define Att7022cu_Rst         LATA6
#define Att7022cu_Sig         RA7
#define Att7022cu_Rf_Sclk           LATC3
#define Att7022cu_Rf_Data_Out   LATC5
#define Att7022cu_Rf_Data_In     RC4

unsigned long Read7022(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Out_Data=0;

        Addr &= 0x7f;//bit7=0:读命令,bit7=1:写命令
                           //bit6--0:地址
        Att7022cu_Cs=1;
        Att7022cu_Rf_Sclk=0;
        Att7022cu_Cs=0;delay();
        for(i=8; i>0; i--)
           {
                Att7022cu_Rf_Sclk=1;
                delay();
            if(Addr&0x80)
                {Att7022cu_Rf_Data_Out=1;}
            else
                {Att7022cu_Rf_Data_Out=0;}
            Att7022cu_Rf_Sclk=0;
            delay();
            Addr<<=1;
           }
        delay();//
        for(i=24; i>0; i--)
                {
             Att7022cu_Rf_Sclk=1;
             delay();
             Out_Data<<=1;
             Out_Data |= Att7022cu_Rf_Data_In;
             Att7022cu_Rf_Sclk=0;
             delay();

                }
        Att7022cu_Cs=1;
      //  Out_Data=0x12345678;  //等于此值在串口调试助手里能看到低8位的“78”值
        return Out_Data;//若直接返回就是全零了
}

void Write7022(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long Out_Data)
{
        unsigned char i;

                Addr=(Addr&0xbf)|0x80;   //bit7=0:读命令,bit7=1:写命令
        //即Addr=0b10 000000;        低6位为地址

        Att7022cu_Cs=1;
        Att7022cu_Rf_Sclk=0;
        Att7022cu_Cs=0;

         for(i=8; i>0; i--)
           {Att7022cu_Rf_Sclk=1;
            if(Addr&0x80)
                {Att7022cu_Rf_Data_Out=1;}
                else
                 {Att7022cu_Rf_Data_Out=0;}
            Addr<<=1;
            Att7022cu_Rf_Sclk=0;
           }
        delay();
        for(i=24; i>0; i--)
           {Att7022cu_Rf_Sclk=1;
            if(Out_Data&0x80)
                {Att7022cu_Rf_Data_Out=1;}
                else
                 {Att7022cu_Rf_Data_Out=0;}
                Out_Data<<=1;
                Att7022cu_Rf_Sclk=0;
           }
        delay();
        Att7022cu_Cs=1;

}

void tx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txbuff[0]=Read7022(0x01);
    txbuff[1]=Read7022(0x0d);
    txbuff[2]=Read7022(0x0e);
    txbuff[3]=Read7022(0x0f);
    txbuff[4]=Read7022(0x28)
        txbuff[5]=Read7022(0x2d);
        txbuff[6]=Read7022(0x2e);
    txbuff[7] =Read7022(0x3c);
    txbuff[8]=Read7022(0x3d);
    EN485=1;delay();//发送状态
        for(i=0;i<9;i++)
       {
                TXREG=txbuff;//发送
                while(!TRMT);//asm("nop");//delay();
                }
        EN485=0;delay();//转为接收状态

}

楼主:
是不是还要设置工作状态什么的?麻烦赐教了!!!!!

网友A:
初始化啊,芯片手册里边都有代码,不过是51的,你移植一下就行了,看7022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啊,芯片手册里边都有代码,不过是51的,你移植一下就行了,看7022b的 ...

没看见有初始化的介绍呀  (想添加7022B手册,附件添加不了)

楼主:
昨天打电话给炬全,让读0x3e,0x5f校验和寄存器,呵呵,读出来还是全零,怎么啦?我的程序不对吗?
但是,SIG信号的动作却正常,复位过程为高,复位完成后为低,然后我随意写一个寄存器,SIG变为高。
到底怎么回事?懵了!

楼主:
原来是与7022SPI数据输出端相连的24l01将MISO拉低了,现在可以读出7022里的数据,高兴,硬件、底层驱动没有问题了,
下一步要仔细研究数据了

网友A(2013-04-22):
是一个叫“ATT7022B应用笔记”的资料,那时候还叫珠海炬力呢

网友(2013-08-29):
哪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校表时,SIG信号正确,但是校表之后读取的数据还是不正确

网友(2014-02-07):
现在进展的如何了,我弄的仪表总是有偶尔跳字情况,你的有吗?7022C里提到的各种安全机制都做了,还是无济于事!我用的是星龙的源。安捷伦测试输入信号很稳定,5V交流含量(3.8mV)
我之前也是用模拟IO做的SPI,数据更不稳定,后来改成硬件SPI好多了,时钟速率1M,还有这个东西的SPI硬件接口加那个低通会不会反到不好了,我用个是10ohm,15p.
技穷了,难道这个熊芯片就这德行吗,测试响应时间也是大于400ms,已经高于变送器标准了。最离谱的就是频率不稳。也可能我做的软件和硬件不过关,
有没有高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法了,麻烦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2014-06-11):
表示用stm32的GPIO模拟SPI与att7022通讯问题很多

网友(2015-09-24):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叫“ATT7022B应用笔记”的资料,那时候还叫珠海炬力呢

为啥这个文档下  下来是 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