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RST引脚熔丝锁死求助

楼主(2013-02-28):
可不可以给脉冲啊,或者怎么样恢复,没有第二块MEGA,手贱RST用作IO后挂了~

怎么办... 高压并行编程器自己做原材料都要50啦,还买材料运费不好算

现在有一块430.

网友A:
你会写430程序就对照AVR的并行编程时序写一个高压编程器就好了,我以前用51做了一个解锁M1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会写430程序就对照AVR的并行编程时序写一个高压编程器就好了,我以前用51做了一个解锁M16的 ...

怎么升压?什么办法

网友:
12伏的电源,用7805稳压的,用一个三极管控制12V到单片机的编程脚,忘了是哪个脚了,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