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调试接口最少用几根线?

楼主(2013-02-28):
RT,那个SPI时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A:
只需要VCC,GND,DD,DC,RESET 5根线就可以了,4个SPI脚是用配合TI的软件smartRF studio 或Packet Sniffer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VCC,GND,DD,DC,RESET 5根线就可以了,4个SPI脚是用配合TI的软件smartRF studio 或Packet Sniffer来调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