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8位机的汇编如何下手转为C呢?

楼主(2013-02-28):
公司有一个项目是外包给人的,程序拿回来想自己研究,升级先有方案,但对方写的全是汇编,而且没有一句话的注释,代码量在2000行左右,我该如何下手转为自己的思路!谢谢各位大哥

楼主:
期待各位大婶的献策

楼主:
一直在刷新

楼主:
沙发,板凳,自己坐

网友A:
这个。想弄成C,只能重写。没有捷径。
先读ASM的,读懂了之后重写。
2000行的程序,仅从数量上看,不算大。难度就不清楚了。

网友:
两千行汇编用C写没多少,转为C好像不行

网友B:
估计对方写的其实是C, 编译后给你ASM, 就履行了给源码, 但是是给了你, 你也没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对方写的其实是C, 编译后给你ASM, 就履行了给源码, 但是是给了你, 你也没用的那种。。 ...

很有道理,他里面写着   此代码经过重新编辑,不可作为规范代码的示例,可作为应用参考,原理解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想弄成C,只能重写。没有捷径。
先读ASM的,读懂了之后重写。
2000行的程序,仅从数量上看,不算大。 ...

是的,代码量不大,估计是用不想让我们知道里面的内容

楼主:
我上传下代码,大家看看是不是用编译器转成的

楼主:
这些是C编译后的汇编吗,他里面的文件写着:此代码经过重新编辑,不可作为规范代码的示例,可作为应用参考,原理解读

网友C:
汇编转为C,没有可能。

你的问题只有两个出路:
1. 老老实实地读懂汇编,是有可能的。但困难极大,也许没有好结局。看你的水平和耐力了。
2. 根本不管它。只要知道工程中需要实现的功能特性,自己去实现它。看你的功夫和能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编转为C,没有可能。

你的问题只有两个出路:

我不是要求有什么工具可以转成C,而是想要一种思路,就是说我读汇编文件的时候,从哪里入手,读懂思路,然后自己写C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汇编转为C,没有可能。

你的问题只有两个出路:

以楼上见,我发的图片截图,是原汇编文件,还是用C写好后,然后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楼上见,我发的图片截图,是原汇编文件,还是用C写好后,然后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文件 ...

你的截图表明,是人工书写、编辑的。
由 C 经过编译出来的汇编文件,应与此不同。
由机器码经过编译出来的汇编文件,也与此不同。

网友D:
感觉应该就是用汇编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该就是用汇编写的

我在16楼说的“......是人工书写、编辑的”,意指非自动编译生成,而不论使用了何种可用的文本编辑工具。

网友:
看不懂的话,就不看了嘛,直接按需要用C重写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16楼说的“......是人工书写、编辑的”,意指非自动编译生成,而不论使用了何种可用的文本编辑工具。 ...

谢谢,明白了你的意思了

网友E:
JQ_Lin最近很热心,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JQ_Lin最近很热心,赞一个

必须的,

网友:
  代码量不是很大。每个人思路不同,硬要去读懂别人的汇编,再改写C,不如直接重新写。
  当然,学习汇编的话就另说了

网友:
看样子楼主不懂汇编,那就别研究了,有那功夫都能把C程序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