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画s3c2416的电路板,DDR连接CPU那部分该怎么画?谁能给....

楼主(2013-02-28):
DDR到CPU的引脚顺序很乱,看到一些书上说同一组(DATA0,DATA1等)要在同一层上。

请大神给个布线的图片,我学学怎么排的。谢谢!

楼主:
网上看了很多资料说DDR的DATA0和DATA1等数据线,是传输线,最好走在同一层。可是BGA的管脚顺序实在没法走在同一层,看了别人的PCB也没同层。

请教有经验的朋友,加过孔的话怎么做等长呢?

网友A:
我也想画2416的板子,可否分享一下你的图纸?想借鉴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画2416的板子,可否分享一下你的图纸?想借鉴借鉴!

邮箱jun503380@163.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看了很多资料说DDR的DATA0和DATA1等数据线,是传输线,最好走在同一层。可是BGA的管脚顺序实在没法走在 ...

等长布线我会用AD其它的我就不清楚来了。如果你也用ad的画搜等长布线就能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