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inux下ARM芯片的开发环境推荐。

楼主(2013-02-28):
查找了很多,不是十分满意,来找高手长见识!

现在用的系统是ubuntu。

平时的工作内容如下:
1,arm7和cortex-m的裸机程序开发;
2,仿真用的jlink;

最好是比较集成的环境或者是配置相对简单的环境,如果有傻瓜式的环境最好(类似IAR这种,编译仿真集成在一起的,源码调试)。

之前在网上搜过,找到很多,主要有两个问题:
1,芯片的启动文件(或者模版)一般都不提供;
2,仿真的话,需要很多步骤;(一般是先编译目标文件,再使用其他工具进行仿真);

网友:
上裸滚图

网友A:
似乎这个最好是自己做一个交叉编译吧。

如果仿真的话,好像不能用jlink了,用openJtag,淘宝上面有,支持linux。
(jlink的GDB server,好像也有linux版本,具体的没看过)

另外,调试端,可以使用GDB等,希望有界面的话可以用insight。

网友B:
本人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952-1-1.html

网友:
1. TI CCS5.2有在Linux下的, 不过好像只TI的片子好使.

2. Eclipse可以配置成ARM开发平台. 推荐这个!!!网上教程很多!!!!! 爱不释手! 之前配置过一次. 现在居然搞DSP了..........

祝你顺利!

网友C:
如果是STM32,没LS这么麻烦.
http://forum.ubuntu.org.cn/viewtopic.php?f=35&t=384021
不用Eclipse的话就要自己写Makefile,自己编译库

网友:
我是来看罗滚的

网友D:
楼主快改标题,否则可能被封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这个最好是自己做一个交叉编译吧。

如果仿真的话,好像不能用jlink了,用openJtag,淘宝上面有,支持l ...

就是不希望用这种。
之前用觉得太麻烦,估计是因为和高手的境界不一样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952-1-1.html

这种配置很麻烦……
我先拜读一下,看能不能跟上大神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STM32,没LS这么麻烦.
http://forum.ubuntu.org.cn/viewtopic.php?f=35&t=384021
不用Eclipse的话就要 ...

其他公司的M3呢?不用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快改标题,否则可能被封ID。

居然吸引村长的关注鸟……
话说村长大人不要一出现就吓唬晚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配置很麻烦……
我先拜读一下,看能不能跟上大神的思路。

如果用已经编译好的GCC,你就把  编译GCC那部分不看,就配置Eclipse看下就可以了,

网友E:
开发M3就不要跑去linux下面了,就算是ARM9也是 window + 虚拟机来得方便。

网友:
用linux你就不要想一步到位了。。。。会有各种问题的。。。你这情况索性换windows开发,arm7这种东西用linux开发也没啥优势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居然吸引村长的关注鸟……
话说村长大人不要一出现就吓唬晚辈……

骚年,村长是为你好 如果还想留在阿莫,劝你不要以身试规

网友:
楼主一来就犯了第一条第一例,赶紧改了吧,不然被切了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公司的M3呢?不用STM32.

这个要提供的库文件支持GCC啊.

网友:
手头LM3S和LPC17xx的库都支持gcc的。ARM的亲儿子DS-5的基本版就只有gcc,各个芯片厂不可能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发M3就不要跑去linux下面了,就算是ARM9也是 window + 虚拟机来得方便。

之前一直是在windows下,各种iar。
后来发现这货成本真心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骚年,村长是为你好 如果还想留在阿莫,劝你不要以身试规

我觉的莫大的意思应该是抵制那些标题里只裸滚不说问题的,像我这种应该没有问题。
不过我还是先修改了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已经编译好的GCC,你就把  编译GCC那部分不看,就配置Eclipse看下就可以了, ...

今天有空我去试一下。
用的是非主流的m3,不知道环境搞定了之后,开发调试什么的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