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nrf24l01遥控小车

楼主(2013-02-28):
两块12系列单片机(软件模拟SPI),分别装上NRF24L01;A号单片机通过按键(遥控器),实现对B号单片机(小车)远程控制。。
遇到的问题:1.如果A只是遥控B的LED灯的话,非常灵敏。但是加上两个电机的话,一会儿能够转向,一会无效,极其不稳定。(有人说是电流过大影响了无线通信)
                  2.一开始测试,通过同一块电源(3.3V)给两片NRF24L01供电。但是独立供电,发现无法遥控(包括LED灯)。经测试是需要共GND,那还无线个啥?!!

希望经过的大大们,给予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以下是小弟的接受模块程序。。

楼主:
能直接给黑色NRF24L01供3.3V电压吗?实验室里的稳压电源

网友A:
以前有用用过2401模块,一般会在无线模块的电源端和地端并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和104的磁介电容滤波,效果比不加的要可靠很多很多,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是小弟的接受模块程序。。

发射、接受 配套发上来看看

网友C:
应该是B的电机干扰了单片机或无线模块
把B的电路弄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接受 配套发上来看看

这是小弟的发射模块程序。。大大们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B的电机干扰了单片机或无线模块
把B的电路弄出来看看

NRF24l01连接单片机6个P1普通的I/O口(杜邦线连接),独立供电,未加其他任何东西!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用用过2401模块,一般会在无线模块的电源端和地端并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和104的磁介电容滤波,效果比 ...

谢谢。。

网友:
Sorry,网页不存在...欢迎来到 ourDEV.cn 我们的电子开发网(原ourAVR.com)
逛逛我们的其它站点
阿莫电子

Rx 的程序无法下载 了???

网友:
这个不错,做来玩玩

网友(2013-08-28):
你好,关于NRF24L01模块的问题,能聊下吗?我的qq

网友(2014-05-04):
你这么写得话 岂不是 按一下按键车就会一直走嘛?这样太不好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