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IC33 单片机的PORTB的IO口寄存器值与引脚电压不...

楼主(2013-02-28):
单片机为dsPIC33FJ64GP206

PORTB中的RB0 用作按键检测,端口开启内部上拉,也外挂外部上拉,用示波器看到引脚电压为3.3V, 然而,读到的RB0的值是0,不是1. 请教高手门,这是为什么?

网友A:
        ADPCFG=0xFFFF;                  //A/D端口配置寄存器配置为I/O口中,不这样不能为输入。

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以前是这个,你多半也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PCFG=0xFFFF;                  //A/D端口配置寄存器配置为I/O口中,不这样不能为输入。

看看是不是这 ...

嗯,是这个问题。。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