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单片机检测电网频率的电路

楼主(2013-02-28):
原先我想按照频率表电路原理 用 单片机的 AD 去检测电压变化来确定频率
但是那电路在仿真时候很正常 实际情况就与仿真差别很大
电路是

以上想法在实际情况中失败

现在有个方案 就是把电网380v转换成低压5v这样 然后弄成方波形式再测量 进行测量  但是不知道具体该用什么样的电路  也没地方找380-5的变压器
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
先谢谢了

楼主:
单片机用stc12c5a60s2

网友A:
能否用过零检测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用过零检测电路呢

应该是可以吧   我学机械的  对电路只懂一点  唉

网友B:
这是什么玩意?。去买个互感器,出来信号几V的都有,根据需要选择。,然后用AD采样,出来频率精度与采样速度有关。把数据传到电脑上画个图就行了,这是不是毕业设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玩意?。去买个互感器,出来信号几V的都有,根据需要选择。,然后用AD采样,出来频率精度与采样速度 ...

不是  呵呵 机械的怎么可能做这样的毕业设计

网友:
一个电阻和光耦就可以解决。

网友:
同学机械的帮你下,实在找不到买个220v转5v变压器 然后再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要是是毕业设计…直接380v电阻分压,机械的,原理对差不多了……
纯属开玩笑

网友:
一个电阻,一个光耦,光耦上面最好再加上一个反向的二极管。

网友:
你是要单个产品用用,
还是要设计这样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