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下IAR 无法调试cc2530

楼主(2013-02-28):
一点下载调试,程序就死了 cpu狂奔到50% 还关不了机 又遇到的吗?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用TI的软件能否正常识别到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试试用TI的软件能否正常识别到器件。

不能识别呢 开了软件cpu就狂奔到50% 软件死了关不了 不知道咋整啊

网友(2014-04-18):
楼上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IDE的driver有问题,要不就是调试器或者目标板故障。话说这样都能卡死,还需要改进啊。
楼主干嘛不用keil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IDE的driver有问题,要不就是调试器或者目标板故障。话说这样都能卡死,还需要改进啊。
楼 ...

是因为我没接好RST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