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333输出3.8V

楼主(2013-02-28):
电路按照默认接法,TPS7333的前级用的TP4056,测得电压4.02V,再测TPS7333输出为3.8V,略有幅值很小的脉动,怕烧器件赶紧去掉了隔离磁珠使TPS7333空载,看手册,换了个10uF的电解电容,输出依然不变;于是怀疑是不是我的ESR太大,就并了俩10uF钽电容,问题依旧。哪位用过的给指个明路。
莫非要像手册里那样在输出电容那串个电阻?

楼主:
通报一下进展:
早上尝试了很多种CSR组合都不行,后来发现是不用TP4056的时候就正常,我设定TP4056的充电电流是450mA,但没外挂电池,莫非是检测到电池电压低以横流充电模式导致后级输出不正确?

楼主(2013-06-01):
看来各位都没遇到过了
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不能当LDO用,必须在带有电池的情况下使用,如果当LDO用可使用一个4.2V稳压二极管当假负载

网友:
这种电路不能在空载条件下工作

网友(2014-02-27):
封装很乱乱,看了半天不知道所以然 才知道有好几个封装

网友:
我用过怎么没问题,正好就是TP4056后面接TPS7333,用USB给4056供电,TPS工作很正常,应该是你的TPS坏了

网友(2019-07-07):
感觉没什么问题,怕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