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释下这个看门狗电路

楼主(2013-02-28):
这个电路能够用MAX813直接代替吗?

网友:
这个电路,一上电时,WDO跟RST都是低电平,所以由C21,R14产生一个小的复位信号。
接下来,MR永远在高电平,所以不会有手动复位。
当电压低于4.65v时,WDO跟RST都会是低电平,所以避免了复位讯号的重新触发。
当WDI不正常运作时,WDO会变成低电平,Q5截止,Q6, Q7导通,产生复位信号,C20充电完成后,复位回覆低电平,完成复位信号发送。

网友:
图挂了还是我看不到啊?

网友:
看不到图!

楼主:
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挂了。

楼主:
这是我从一个成品板子上抄的个电路,但是一直不知道原理。不知道谁能解释下。谢谢。
这个电路能用MAX813代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从一个成品板子上抄的个电路,但是一直不知道原理。不知道谁能解释下。谢谢。
这个电路能用MAX813代 ...

MAX705和MAX706提供的复位信号为低电平RESET,而MAX813L提供的复位信号为高电平RESET,三者其它功能完全相同.不能代替!!!

楼主:
用813代替整个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的特别的是,当WDO触发后,会一直维持在低电平。但复位信号只会产生一个脉冲。
一直到后端电路重送WDI信号来重设看门狗后,才会再产生作用,不会一直重覆触发产生复位信号。

楼主:
谢谢,能分析下能够用上面的MAX813代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能分析下能够用上面的MAX813代替吗?

如果是要完全取代原来功能的话,不行。
MAX813的这个电路,C10, R15应该没用,C10在上电时等于短接,容易造成RST脚损坏,R15好像没有用。建议是串1K电阻在RST脚跟单片机RST脚中间,以保护RST脚。
如果单片机可以在上电后1.6s内开始持续触发WDI脚的话。这个电路应该可以用。如果不行的话,因为WDO每1.6s会触发MR,这个电路会一直重覆复位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