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PCB板上不同电源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3-02-28):
情况是这样的,准备做一块双面PCB板,其中用到了光耦6N137,因此在电路中加入了两个DC-DC,将一路电源分成两路,一路供给6N137的前端,还有一路系统使用,这样就有三个地,一个地是进来的电源地,另两个是经DC-DC之后的地,由于本人水平有限,请教大家,这三个地是否能用0Ω电阻或磁珠之类连接起来?

网友(2017-04-14):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请高手回答

网友:
地分开走,最后在一点共地。

网友:
有了隔离电源供电,就不需要连;如果没用隔离电源,就需要0R电阻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