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这么难攻?

楼主(2013-02-28):
一直没有放弃,但总感觉无法提升...
流水灯可以随便点了...
数码管也可以随便显示了...
按键似乎也能应付...
AD可以转换了...
DA也可以驱动了...
但所有这一切,仅限于单单个任务...
无法面对一个完整的"项目"...
总觉得难于驾驭协调单片机内部资源...
貌似入门但似乎局限还是有太多...
无法把控全局...
程序没有结构可言...
心中无形,没有竹子...
请问高手...是如何成为高手的...???
求解,指点迷津,不胜感谢

网友:
在项目中成长

网友A:
只有实实在在做项目才能逐步掌握框架,用例程,开发板都是扯淡。
可以多看资料,架构,操作系统什么的对你有帮助,但是还是要实践!

网友:
楼主缺个“时间片”

网友:
楼主 自己找个 东西做吧!!不然只能在这一亩三分地上打转。

网友:
    关键是工程的应用,而不是技巧的提高。建议自己设计一些实用的东西来练练手。
   实际上,很多产品上的单片机应用,非常的简单,并不需要很高的编程能力,而更注重其他方面的东西。

网友:
从头到尾做完一个项目就行了

网友:
基础知识掌握了之后,直接进阶至嵌入式操作系统,不是Linux,而是Freertos、ucos这种类型的系统,然后掌握多线程编程。就会发现多线程调度硬件,比一个循环搞要简单的。

网友:
定时中断做管理

楼主:
感谢各路大侠的热心指导,想必很多初学入门的朋友都会有类似的感触,入门可以,但深入却发现还有好多东西要学,还要坚持太行...

网友:
呵呵,LZ我现在也是这样啊,你道出了大多数单片机初学者的心声。。。。

网友:
同感,+1+1+1

网友: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碰到项目的时候自然会提高,与其在这儿想不如动手做实际的项目~~~

网友:
只要是程序、数据结构、算法等了解不多

网友:
一堆的单个任务按顺序执行下去不就多个任务了吗

网友B:
典型的左脑思维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左脑思维者~

请教了,右脑思维会有怎样的效果?谢谢

网友:
围观各种高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了,右脑思维会有怎样的效果?谢谢

或者您认为怎样迈过这个坎?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实实在在做项目才能逐步掌握框架,用例程,开发板都是扯淡。
可以多看资料,架构,操作系统什么的对你 ...

谢谢,我决定从今天起扔掉开发板和那些例子“

网友:
高手都是这样经历过的,,,只是时间的长短而已,相信你在不就就会脱胎换骨的

网友:
确实需要人拉一把,缺的只是一点点的思路。

网友:
那就去分析分析被人的项目吧,看人家是怎么做。

网友:
简单的先从状态机如何。

网友:
做项目需要实际经验,经验这种东西急不来。
你可以自己设想一个你感兴趣的简单的项目,然后尽力去实现。实现的过程中会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

网友:
多做项目会很快好起来的!

网友C:
单片机只是工具,做项目工具是最后一步,前面很多基础知识和相关的知识才是最关键的。否则你顶多只能算一个码农,或者IT民工。

网友:
不好“攻”了就“受”吧…………

网友D:
給你一個好東西,-----学会释放CPU,學會了你就可以成為單片機高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只是工具,做项目工具是最后一步,前面很多基础知识和相关的知识才是最关键的。否则你顶多只能算一个 ...

感谢指点,.让我对单片机认识提升了一个层次.

网友:
你的问题在于没有介入一个完整项目,没有明确的目标。还缺少掌控全局的设计和规划能力。这些都是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的东西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給你一個好東西,-----学会释放CPU,學會了你就可以成為單片機高手了

所谓释放CPU,仅仅是无数的编程技巧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谓释放CPU,仅仅是无数的编程技巧之一。

请问这些技巧在哪本教材上有介绍?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些技巧在哪本教材上有介绍?谢谢.

先别找技巧了,过了这关再说。

网友F:
任何系统都是一个一个小模块组成
lz如果语言没问题了,那么接下去要考虑:
1.拿到一个项目,如何去划分小模块
2.考虑程序架构,如何组织起这些小模块
3.考虑以后的扩展性
不能总盯着某个功能,有时候需求分析会花点时间,但是是事半功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任何系统都是一个一个小模块组成
lz如果语言没问题了,那么接下去要考虑:
1.拿到一个项目,如何去划分小模 ...

谢谢指点

网友G:
都弄一起不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弄一起不是吗?

开始就是这样弄的,如上面写到的任务.单独执行都很顺利,但若放一起,现象惨不忍睹,超级烂,思考了好久,为什么这些个任务组合起来就出现严重问题,相互影响…学习信心一下沉入谷底,而那些教程似乎到此就脱节了,根本不能形成完整一体的东西,看到高手们能用同样型号的U实现了很多功能,甚是佩服和苦恼…前面的路望不见光啊

网友:
找点操作系统的书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就是这样弄的,如上面写到的任务.单独执行都很顺利,但若放一起,现象惨不忍睹,超级烂,思考了好久,为什 ...

写程序不能"傻等",
领悟这个之后,不同的任务才能看起来互不影响的并行运行(不用操作系统也可以)

否则,远谈不上入门

楼主:
http://blog.163.com/zhaojun_xf/b ... 058020111022332153/

对于单片机程序来说,大家都不陌生,但是真正使用架构,考虑架构的恐怕并不多,随着程序开发的不断增多,本人觉得架构是非常必要的。前不就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了一下《谈谈怎样架构你的单片机程序》,发现真正使用架构的并不都,而且这类书籍基本没有。
        本人经过摸索实验,并总结,大致应用程序的架构有三种:

1. 简单的前后台顺序执行程序,这类写法是大多数人使用的方法,不需用思考程序的具体架构,直接通过执行顺序编写应用程序即可。

2. 时间片轮询法,此方法是介于顺序执行与操作系统之间的一种方法。

3. 操作系统,此法应该是应用程序编写的最高境界。

下面就分别谈谈这三种方法的利弊和适应范围等。。。。。。。。。。。。。
  \

////这个不错,很受启发.与初学者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blog.163.com/zhaojun_xf/blog/static/300505802011102233952153/

对于单片机程序来说,大家都不 ...

最近纠结与此,但似乎找到些有价值的文章,至少自认为是.以至于像发现新国内了一样.

网友H:
路过.还在摸索学习中..

楼主:
经过几天几夜的寻觅,终于找到点有用的东西,心里一下明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过.还在摸索学习中..

是啊,没搞清楚这个东西,天天觉睡不好,饭吃不下...

网友:
先从Ucos开始看系统吧,这个比较小,也比较简单……

网友I:
请问楼主玩汇编还是C?
玩汇编,越玩越有意思,玩熟了,有大型工程再转C.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玩汇编还是C?
玩汇编,越玩越有意思,玩熟了,有大型工程再转C.

c啊.汇编基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