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推荐一套完整GPS监控系统地图用的是谷歌地球的

楼主(2013-02-28):
朋友想组建一个GPS监控系统: 用于监控车辆船只的航行路线以及其他的一些功能,越区域报警,紧急求助报警,语音通话等等功能的这么一套系统。

最好是能用谷歌地球的地图,那样比较好,能看到比较实地的地理情况。不知道各位有了解的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
有哪家GPS公司是有这样的请推荐,

网友:
云南宏星科技有限公司:WWW.ynhxwl.COM/?p=83

网友:
深圳天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http://www.sztekzone.com/cn/index.asp

正在用他们家的TEK600,效果不错,有网页界面显示轨迹,也是用的Google地图,另外他家还有个比较不错的功能,可以通过短信直接获取中文地址信息

网友:
    云南宏星科技有限公司以科技主导未来为指导思想,产、学、研相结合,自主研发实施了以物联网技术为依托的可视化物流综合管理系统,该系统整合了GPS车辆监控、物流供应链管理、数字化仓储管理、营销管理、企业资源管理、数据挖掘及决策支撑(BI)、OA协同办公系统等;系统以GIS/GPS、EDI、RFID技术、视频监控及识别技术、红外感应、激光扫描、传感技术等为应用基础,并积极探索物联网技术理念在物流领域运用的新模式;同时,公司在集成供应链技术和物流整体方案策划等方面不断创新和探索,具备了雄厚的专业人才团队,形成了一个从硬件研发到软件设计,从具体操作到整体方案策划的一体化运营、研发团队。

运输管理系统
    运输管理子系统(TMS),集成了宏星物联网终端,具有GPS定位、矢量状态实时监控、行驶记录、RFID等功能,采用定制化设计开发的车载终端,实时对车辆运输过程进行监管。
同时,严格按照流程规范,对运输过程、运输节点、运量数据,实行实时有效的跟踪管理。通过电子开单、流程闭环控制,有效实现业务数据的实时、准确录入和采集,通过报表的形式,获取当前运营状态,为决策提供实时分析。
实时的可视化运输全过程监控及管理,对装载、在途、抵达、卸货、空载车辆进行合理有效调度配置,达到最佳运作效率和安全服务。
系统功能:调度管理、车辆\驾驶员管理、全方位货物安全检测、车辆状态实时检测及记录、车辆运行轨迹监测、车辆分段速度监管、车辆智能调度、里程统计、油料统计、路径分析、线路预设、运量统计、单车成本核算、运单绑定、报表服务功能。

仓库管理系统
    实现仓库的入库、出库、盘点、利库平衡等日常业务。与TMS、OMS无缝链接,实现业务数据的全程实时流转。调拨计划、库存警报将及时有效传递到相关运作模块,进行联动。对货品、货位、库存进行有效管理和合理利用,通过规范闭环的流程运作,规范单据及出入库数据,提供准确、有效、实时的库存信息。
同时,使用成熟的物联网传感、监控等技术,在车辆出入库时,对车辆进行RFID扫描,对货物信息进行跟踪;在仓库中架设监控摄像头,环境监控传感器(温度,湿度,烟雾,水浸检测),实现远程监控。
优化货位,根据货物的特点、特性制定货位管理策略。
在出库时,迅速定位货物所处位置,进行路径优化。

订单管理系统
订单管理系统(OMS)作为仓库管理系统和运营管理系统有机组成部分,是客户关系管理的有效延伸,能更好的把个性化、差异化服务有机的融入到订单管理和客户管理中去,有效推动经济效益和客户满意度的提升。
采购订单管理,销售订单管理,为上下游企业,供求双方,提供公共查询、操作接口,提高供应响应效率。统一客户订单管理,以订单驱动,作为整个仓储和配送平台的业务调度、跟踪和管理,以及强大的订单统计、客户服务、在线查询、结算等功能。
通过提高单据流转效率,减少流转环节。使用指纹识别、数字签名等方式验证单据有效性。通过单据追溯系统,可以迅速定位责任节点,进行督办,提升单据准确性和安全性。

销售与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
    CRM子系统主要功能有:智能客户交互、智能IVR自助服务、客户管理与服务网点管理、客户资源智能分析、客户留言等。
CRM子系统全面收集客户的所有信息,包含基本信息、业务信息、财务信息等;并且可以随时查看货物、车辆、预备派送路线等情况,协调各网点进行货物派送。
在无人值班或话务员离线时,顾客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留言,通过语音信箱回答客户的问题,方便简捷。语音信箱将提供实时录音记录,避免信息遗漏。
系统提供各种丰富灵活的报表,对服务的各方面情况、各种业务数据进行统计,以报表的形式输出或上报,为改进管理和制定市场策略提供更加科学的、量化的决策依据;分析客户对服务的反应,分析客户满意度、忠诚度和利润贡献度,从区域、季节、时间、用户群体/行业等多维度进行分析和统计,为有效地开拓新客户提供依据。

物流优化系统
    采用物流仿真技术,实现仓储优化、运输优化及其它个性化优化功能。以价值链管理理论为指导,对物流业务流程、路径、仓储等环节进行优化重组,减少流通环节,简化流程,使物流设备配置和一切物流活动更趋于合理和高效,减少物流运营成本。
根据用户实际运营需求,生成多策略物流解决方案参考,并通过可视化供应链管理体系,实时掌握最新动态,合理及时有效的对资源进行调派和分配。

协同工作平台(OA)
    采用Internet/Intranet技术,基于工作流的概念,使企业内部人员方便快捷地共享信息,高效地协同工作;改变过去复杂、低效的手工办公方式,实现迅速、全方位的信息采集、信息处理,为企业的管理和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数据交换接口系统(EDI)
    按照EDI规范,定制生成EDI报文。提供多平台、多协议接口,采用多层加密技术。与第三方平台或系统实现快速、标准的安全对接和数据共享,以及业务衔接。
可定制的报文分析系统,通过用户自定义,对EDI报文进行自动生成,以及对系统外报文进行分析,整合。

决策支撑系统(BI)
    决策支撑系统将来自各子系统的数据提取出有用的数据并进行清理,以保证数据的正确性,然后经过抽取、转换和装载,合并到数据仓库里,从而得到企业数据的一个全局视图,在此基础上利用查询和分析工具、数据挖掘工具、OLAP工具等对其进行分析和处理,形成企业运营各项数据分析报表并形成柱形图、折线图、饼图等,为管理者的决策过程提供支持。

物联网终端系统
    公司规划设计了车载型、手持型和仓储型三种不同的物联网终端系统,以适应不同的应用场合。
除了具有常规的监控功能之外,与传统GPS监控设备相比,车载物联网终端具有如下突出优势:
     (1)预留了更丰富的通信接口,以更好的适应不同应用场合的实际网络覆盖情况;
     (2)部署了更多的传感器,可以多方位了解车辆信息,从而对车辆运行情况进行更好的管控;
     (3)综合集成了传统GPS监控系统和GPS导航系统的功能,既具有监控功能,又具有导航功能。
     (4)采用了高性能的嵌入式平台,便于将来的软、硬件升级和扩展。

楼主:
谢谢回答的朋友,先仔细看看。

不知国内目前那几家GPS监控公司做的比较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