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为STM32开发板播放I2S音频(PCM格式WAV文件)

楼主(2013-03-01):
支持单通道/立体声,16位数据格式,8~48kHz的PCM音频数据播放

网友A:
很多人不知道去哪里找例程资料,其实这些都是出自st的官网。
支持楼主这种搬运工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不知道去哪里找例程资料,其实这些都是出自st的官网。
支持楼主这种搬运工精神:)

是的,很多人觉得我们的开发板没有资料,其实配套资料还是挺多的

网友B:
买了块,用2天的时间自己搬了几个程序测试了几个主要资源,都OK。不过都没有LZ的例程,只是看了下原理图!用的都是本论坛其它人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了块,用2天的时间自己搬了几个程序测试了几个主要资源,都OK。不过都没有LZ的例程,只是看了下原理图! ...

这里例程在光盘里都有的,在ST官方参考资料的文件夹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例程在光盘里都有的,在ST官方参考资料的文件夹下

正在搞SDIO实验,官方例程无法驱动我的卡,4G sandisk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搞SDIO实验,官方例程无法驱动我的卡,4G sandisk的卡。

STM32的SDIO有挑卡现象,试下用1bit模式,可能会比4bit效果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的SDIO有挑卡现象,试下用1bit模式,可能会比4bit效果好些

尼玛,还真是的,换成1BIT模式立马成功,可是这样的话,速度就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不知道去哪里找例程资料,其实这些都是出自st的官网。
支持楼主这种搬运工精神:)

到处都是资料。ST3.5库里的Project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
LZ的板子把玩中,五星推荐!

楼主(2013-11-26):
I2S协议简介
数据是在SD线上以小端格式(MSB first)传输的,数据长度没有限制(通常是16/20/24/32/64位),数据是在SCK的上升沿或下降沿被发送,下降沿或上升沿被接收。
数据代表立体声音频,所以每个采样数据包含两个字,左声道采样数据和右声道采样数据。数据在同一个通道上分时传输,而不是两个通道。所以速率要乘以2。
控制信号WS(word select)是用表示传输的是左声道还是右声道。这个信号也用来表示数据的开始和结束。所以数据不需要有固定的长度,左声道数据和右声道数据也一样。
WS是在MSB之前被同步到SCK的上升沿或下降沿,所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存取和移位操作。
在大部分的通信中,都有一个主设备和从设备。主设备提供SCK控制时钟和WS控制信号,而从设备只接收或发送数据。
I2S Phillips 16位/32位协议波形:
I2S协议控制信号和配置
STM32 I2S特性介绍
STM32实现了I2S特性,作为一个模式包含在SPI外设里。可以由软件配置选择SPI模式还是I2S模式。
STM32的I2S可以用单向通信模式,只发送或只接收,这个方向是由软件配置的。
I2S外设支持4种音频协议
• I2S飞利浦协议
• MSB协议
• LSB协议
• PCM协议(包括短PCM和长PCM)
它支持大部分音频频率(8 kHz, 16 kHz, 22.05 kHz, 44.1 kHz, 48 kHz等等)
当配置为Master模式的时候,STM32需要输出固定的频率时钟256 x Fs,其中Fs是音频的采样频率。同时codec需要配置为由STM32提供时钟。
CK的速率 = Fs x 每通道的位数 x 通道数
WS 的速率 = 采样频率Fs

网友:
刚开始学 谢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D(2014-05-04):
有没有编码格式是G.711或G,726的音频芯片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编码格式是G.711或G,726的音频芯片推荐

是做VOIP吗?软解的用I2S音频芯片就可以了吧
硬解的可以用VS1063,支持G.711,G.722

楼主(2014-06-26):
官方的这个I2S播放音频杂音还可以接受的,软解MP3的需要做缓冲处理,不然杂音很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