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接口转USB接口 -求远距离USB接口的实现办法

楼主(2013-03-01):
各位高人们:

我想通过一个网口来转换成USB接口,这样,USB设备就可以离电脑远达100米了。
我有一个USB接口的温湿度记录仪(在电脑上要安装驱动),当我想离电脑远一点点使用时,就非常不方便。于是,想看看有没有能通过IP访问的USB接口。

请问有没有哪个现成产品呀?或者,要开发一个这样的产品,有没有可能呀?速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网线都是1G的,比USB速度肯定要快。

网友:
直接网口不是更省事?

网友:
楼主,你google一下usboverip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价格老贵了。最少的3K+,多的是10K+

网友(2013-09-01):
同问!!最近也在找这个方案。
  目前考虑了这样一个方案(还没经过验证):LZ所求网口转USB,是否也可以理解为USB转网口(应该是一样的吧),现在串口转网口的方案比较多,也相对成熟(类似于嵌入式WEB服务器),再用个USB转串口(这种也比较多),将之整合在一起,理论上可行,不知道速度能否满足要求!!

最终方案:USB----串口----串口----以太网口(可直接接目标设备(如:传感器、摄像头等)

网友:
记得有可以走光纤的,LZ方便敷光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