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一个pic18f25k22的 .lkr文件啊

楼主(2013-03-01):
求帮忙啊
Copyright (c) 1998-2010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Error - section 'SFR_BANKED0' can not fit the absolute section. Section 'SFR_BANKED0' start=0x00000f38, length=0x00000003
Errors    : 1

Link step failed.
编译是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编译器下自带,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器下自带,搜索

找了,没有25k22的啊

网友A:
那应该就是版本太旧,如果是这样光有链接脚本估计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就是版本太旧,如果是这样光有链接脚本估计都不行

是mcc的版本低还是mplab的版本低?

网友B:
去下个3.43版本的MCC吧 里面自带就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下个3.43版本的MCC吧 里面自带就有的

好的,我去找找,前面一直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下个3.43版本的MCC吧 里面自带就有的

我下的mcc中都没有 lkr的文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下的mcc中都没有 lkr的文件啊

有的  你没仔细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  你没仔细找吧

谢谢了,,后面找到了,这几天在调试,已经完成了

网友:
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