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筒洗衣机大改造,从此不被老婆骂

楼主(2013-03-01):
就和这个差不多的样子

买的时候老板还说保证正品,纯铜电机.
结果没用几个月,排水管就破了,自己到电子器材市场买了根换上好了,老婆大人说好!不错!
又过两月定时器坏了,就是上发条的那种,自己到电子器材市场买了换上好了(7元),老婆大人说好.

又过两月定时器又坏了,自己到电子器材市场买了换上好了(7元),老婆大人很生气!

又过两月定时器又坏了,自己到电子器材市场买了换上好了(专门去别家换另外一种8元),老婆大人很生气!

又过一个月定时器又坏了,老婆大人很生气!

痛定思痛,决心自己做个定时器,临时用现有的拼凑而成

改造完的样子

网友(2016-11-02):
那個定時器壞只是感性負載太大觸點粘連或者燒黑了。加兩個220V控制的10A的中間繼電器搞掂。定時器控制中間繼電器,繼電器再推負載。改動最小。機械式微波爐也是這麼改。定時器容量不夠全是虛標的。

网友:
楼主啊! 这样一改! 你老婆更生气!

网友(2014-02-28):
你的头像太叼了,害我把显示器都打裂了,那俩虫子还是没打死。。。。。。。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
LZ 的汇编功底实在了得,我也自从接触C之后,就再没有用汇编了。LED灯要是换成数码管更好。
宝宝下个月就出生了,现在老婆大人也希望买一个这个小洗衣机给宝宝用。
正在愁买什么牌子和型号呢。。。

网友:
我老婆也说让我做个什么东西,都一直没有做!

网友:
很久不用汇编了,楼主居然还能用汇编,强人一个啊

网友:
现在换洗衣机了么?

网友:
楼主威武,希望能用的时间久一些

网友:
顶楼主拿分,老婆很生气,后果严重阿。

网友(2013-11-08):
楼主太厉害了,太有喜感了

网友:
楼主有着水平可以自己设计一台新的了

网友:
以我的经验,过一个月会坏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豆大家玩,用用汇编也不错……做这个控制,汇编还是没任何问题的

网友:
LZ,动手能力很强,最近也为洗衣机头疼,1、排水开关拧手变形,2、甩干定时器里面的一个齿轮坏了,去维修铺问了下,一个定时器要20,而且那种很山寨的。

现在在,只好用钳子解决排水 ,并了个船形开关,手动控制。

抽时间加工一个拧手,买个定时器。

网友:
楼主再接再厉,改全自动:自动给排水,自动投洗衣粉,带漂洗,加脱水...
大有可为

网友:
楼主生活很有情调,老婆生气改电子定时器,估计如果被老婆拍了,就能改成全自动的了。

网友(2013-10-08):
楼主很有意思。。。。。

网友:
我觉得应该自己做个全自动出来

网友:
千万别找电工,否则一辈子没有新电器用

网友:
这是什么洗衣机呢?价格怎么样

网友:
维修这玩意,花的时间精力不少了吧

不如买个全自动的算了。

网友:
楼主果然好丈夫,嘿嘿,顶一个

网友:
额,这个动手能力强啊,话说汇编看都不想看了

网友(2013-08-09):
好久没见到 汇编了!

网友:
楼主高人,兼具大量幽默细胞,鉴定完毕
汇编慢慢学习

网友:
呵呵,模范丈夫啊,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真逗,鼓励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花点钱买个好点的,一劳永逸~~~

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情调吧 lz很喜欢 哈哈

网友:
不错压力出成果。如果被拍,估计还有新花样,为LZ老婆赞一下

网友:
这让老婆逼的,哈哈!

网友(2013-03-05):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滚筒洗的很干净 但貌似很费水

波轮洗衣机费水, 滚筒洗衣机不费水的,一般是波轮的1/4最多的,而且洗的干净。

不过楼主用继电器来控制电机正反转,继续维修的日子也不远的。

网友:
要是我就改成全智能算了。

网友:
如果楼主不是玩电子的呢?坑爹啊,没个省心的事。

网友:
我是来看楼主老婆下一步怎样收拾你的.

网友:
呵呵,楼主被老婆逼急了!

网友:
谢谢 lz 的 耐心 讲解。。。
学习到好多东西。呵呵。。。
旋转编码开关,之前 不了解。
恩。。。。挺好用的一个东东。。。。
谢谢  。。。。了。。。。

网友:
;顶一下楼主,多不容易啊!!!

网友:
lz汇编很强悍啊

网友:
这货一定还有一个定时器LZ没发现,要不然怎么两个月怎么准啊

网友:
建议led光柱换成两位一体的数码管,更直观,脚位数量需求也一样。

网友:
我也想把家里全自动的洗衣机改成半自动的,全自动的太笨设计太不人性化了,可以老婆不让动她的洗衣机,只能等坏了再改了。

网友:
LZ,V5啊,高级电工

网友:
这么幽默的老公,老婆还会生气?

网友:
楼主 太搞了 呵呵 能折腾啊
什么电子市场 有洗衣机那种发条的定时器啊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太有喜感了,哈哈。话说,电子市场的定时器不好,不是你的问题啊,也不是原来洗衣机的问题

网友:
我去 汇编啊

网友:
lz的老婆很幽默,鉴定完毕

网友:
灰太狼啊,你家的洗衣机老坏不是你的错,是你老婆拧得太使劲了,你的汇编能力惊人啊,我自从用C以后汇编一次也没写过。

网友:
汇编不会啊!

网友:
对洗衣机多少钱感兴趣,考虎买一台过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那我就更看不懂了。
旋钮开关 和继电器那里。。。。
似乎 没有 这个功能啊。。。?

你搜索一下旋转编码器就知道了,洗衣机的电机

网友:
汇编啊,很面熟,但是看不懂了

网友:
楼主平底锅没少被拍,都用汇编了!

网友C:
不好意思。那我就更看不懂了。
旋钮开关 和继电器那里。。。。
似乎 没有 这个功能啊。。。?
怎么检查 旋钮的时间值?  旋钮能 自动返回??
那2个继电器 不能实现 正反转吧??
为我的智商 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好男人。
再问LZ
旋转编码开关 那里 结构 看不明白(时间就2种选择?还是无极的?),望解释下。谢谢

顺时针旋转时间加  逆时针旋转时间减
两个继电器切换正反转

网友:
lz幽默细胞的确挺丰富的,我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男人怕老婆是因为爱。
这位仁兄明显是单身。

嗯。没错。10年前我是单身。

网友C:
lz 好男人。
再问LZ
旋转编码开关 那里 结构 看不明白(时间就2种选择?还是无极的?),望解释下。谢谢
还有,2个继电器那里 是分2路(洗涤+脱水)? 还是? 正反转 不用考虑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TMD男人当的。
想到了老佛爷。。。。。
看着真憋屈。。。

男人怕老婆是因为爱。
这位仁兄明显是单身。

网友:
佩服。LZ diy精神

网友E:
这TMD男人当的。
想到了老佛爷。。。。。
看着真憋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居家好电工!

楼主幽默强悍~~~~

网友F:
居家好电工!

网友:
lz居家好男人

网友:
跟楼主有共鸣。。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才15元就生气

是啊,几百元买个包包,做个头发什么的都不生气。

网友G:
才15元就生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时器 方面
怎么测试原来的 定时器 工作原理??

不用测 正转几秒 停止 反转几秒 停止 循环就行
旋转编码开关输入,十位led光柱显示时间,外加了个蜂鸣器驱动

网友:
好像程序太复杂了吧,

网友C:
定时器 方面
怎么测试原来的 定时器 工作原理??

网友B:
我觉得滚筒洗的很干净 但貌似很费水

网友:
哈哈,楼主如果改大了,成高速离心机了,可以卖到一些国家提炼那个东西了,

网友:
老婆大人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详细介绍下 谢谢。。。

哪方面?

网友:
在论坛很长时间没见着汇编了

网友:
电工啊电工

网友C:
LZ 详细介绍下 谢谢。。。

网友:
惊现汇编!!!!

楼主:
;10位led光柱显示
共阳
;使用T0

;

;LEDN1  BIT P2.0 ;    测试用

LEDOUT EQU P1 ;     数码管光柱0-8位

LED9   BIT  P3.1

LED10  BIT  P3.0

BMQB   BIT  P3.2

BMQA   BIT  P3.3      ;INT1

;BMQAN BIT P1.0  ;未使用

OUTA   BIT P3.4       ;继电器输出低电平有效

OUTB   BIT P3.5

BEEP   BIT P3.7

BLACK  BIT 00H       ;编码器有效转动标志

BZ     BIT 02H       ;倒计时1.5S 标志

DJSS   BIT 03h       ;倒计时有效标志

BEEPBZ BIT 04H       ;蜂鸣器工作标志 置位蜂鸣器工作

BMQRAM  EQU 07h ;   ;编码器计数单元 R7

FMQJS1  EQU 06H ;    蜂鸣器时间计数 R6

FMQJS2  EQU 05H ;                   R5

NUM1    EQU 11H ;    显示数码管数据

NUM2    EQU NUM1+1h ;  工作状态

NUM3    EQU NUM1+2h ;       60S计数

NUM4    EQU NUM1+3h ;      1.5S计数

js50ms  EQU NUM1+4h ;      js50ms

BLACKJS EQU js50ms+1H   ;编码器时间计数用于检测

BMQJS   EQU js50ms+3H ;时间0-10分钟

temp    EQU js50ms+4H ;用于比较编码前后两次数据是否相同

BMQRAM1 EQU js50ms+5H ;编码器脉冲计数和BLACKJS配合检测单位时间编码器转动的角度

TEMP1   EQU js50ms+6H

;**********************************************************

;**********************************************************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LJMP DISP ;t0定时中断11.0592 7MS 方式1

ORG 0013H

LJMP BMQINT ;INT1中断

ORG 001BH;

LJMP DJS ;t1定时中断237.630208333333微秒  用于蜂鸣器温驱动(2.1KHZ)和倒计时计数

START:

       CLR BEEP

       MOV SP,#40H ;

       MOV LEDOUT,#00H ;    初始化数码管

       CLR LED9

       CLR LED10

         mov num1,#0     ;初始显示0

         mov BLACKJS,#0

         mov BMQJS,#0

         mov BMQRAM,#0

         mov temp,#0

         MOV TEMP1,#0

         mov BMQRAM1,#0

       MOV TL0,#0CDH ;赋中断T0初值11.059212MHZ 7MS 方式1 ;

       MOV TH0,#0E6H ;

       MOV TH1,#0ffH;       t1定时中断237.630208333333微秒  用于蜂鸣器驱动(2.1KHZ)和倒计时计数

       MOV TL1,#025H

       MOV IE,#10000000B ;开中断

       ;MOV IP,#00000100B;   INT1 中断优先

       setb PT1 ;=1,声明定时器1为高优先级中断

       MOV TMOD,#00010001B ;设置T0方式1 T1方式1

       SETB BLACK ;设置编码器无有效转动标志 1无效 0有效

       setb eT0 ;   开中断T0

       SETB ET1 ;   开中断T1

       SETB IT1 ; 外中断1下降沿触发

       MOV BLACKJS,#50 ;设置编码器初始转动检测的单位时间

       MOV NUM4,#30  ;50MS*30=1.5 秒计数单元

       MOV NUM3,#40 ;1.5秒×40=1 分钟计数单元

       CLR BZ

        MOV NUM2,#0 ;设置输出的初始工作状态

        mov js50ms,#210 ;105

        CLR DJSS

        CLR BEEPBZ

        MOV FMQJS1,#0210   ;0.05秒

        MOV FMQJS2,#10;10     ;开机响一秒

        SETB BEEPBZ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0

  ;     MOV NUM1,#9;测试用

       MOV BMQRAM,#0 ;清零编码器

       SETB EX1 ;开外部中断1

       SETB TR1

;**************************************

;功 能:主程序

;**************************************

S:

        mov num1,bmqjs

       JB BLACK,S4

       mov a,bmqram

       mov b,#3

       div ab

       mov bmqjs,a

       CJNE A,TEMP1,FMQ5

S0:

       JZ S1

       SETB DJSS      ;开启倒计时

  S4:

       JBC BZ,S2

       ajmp s

FMQ5:

       MOV TEMP1,A

               MOV FMQJS1,#0210   ;0.05秒

        MOV FMQJS2,#3;10     ;响秒

        SETB BEEPBZ

        AJMP S0

S2:

            MOV A,NUM2

        MOV DPTR,#TAB ; 查表

        MOVC A,@A+DPTR ;

         CJNE A,#0,$+7          ;0      00

         SETB OUTA

         SETB OUTB

         CJNE A,#1,$+7         ;1     10

         CLR OUTA

         SETB OUTB

         CJNE A,#2,$+7         ;2      11

         CLR OUTA

         CLR OUTB

         CJNE A,#3,$+7          ;3      01

         SETB OUTA

         CLR OUTB

           INC NUM2

           MOV A,NUM2

           CJNE  A,#17,$+3

            JNC  S21

S22:   DJNZ NUM3,S

        MOV NUM3,#40

        DJNZ BMQJS ,S

        MOV NUM3,#40

        MOV FMQJS1,#210   ;0.05秒

        MOV FMQJS2,#100    ;关机响5秒

        SETB BEEPBZ

S1:             ; 时间到处理

       SETB OUTA          ;切断主继电器

       CLR DJSS           ;停止计时

       mov js50ms,#210 ;105

   ;    MOV TL1,#000H ;赋中断T1初值11.0592MHZ 50MS方式1

    ;   MOV TH1,#04CH ;

       CLR BZ          ;清除1.5秒定时标志

       MOV NUM4,#30    ;清除1.5秒计数单元计数值   50MS*30=1.5 秒计数单元

       MOV NUM3,#40    ;清除60秒计数单元计数值   1.5秒×40=1 分钟计数单元

       MOV NUM2,#0      ;复位工作状态标志计数

       JMP S

  S21: MOV NUM2,#0

       AJMP S22

DJS:       ;T1中断

       MOV TH1,#0ffH;       t1定时中断237.630208333333微秒  用于蜂鸣器驱动(2.1KHZ)和倒计时计数

       MOV TL1,#025H

       JNB BEEPBZ,FMQ2

       DJNZ R6,FMQ1

       MOV R6,#210

       DJNZ R5,FMQ1

       CLR BEEPBZ

       CLR BEEP

       AJMP FMQ2

FMQ1:

       cpl beep

FMQ2:

       JNB DJSS,DJS2

       djnz js50ms,djs2

       mov js50ms,#210 ;105

  ;     MOV TL1,#000H ;赋中断T1初值11.0592MHZ 50MS方式1

  ;     MOV TH1,#04CH ;

       DJNZ NUM4,DJS2

       SETB BZ     ;1.5秒

       MOV NUM4,#30

DJS2:

       RETI

;**********************************************************

; 中断子程序名:DISP

;功 能: ;10位led光柱显示

;说 明:T0中断

;调 用:

;入口参数:NUM1为要显示的数据(0-10)

;出口参数:10位led光柱 (LEDOUT光柱1-8位,LED9 LED10第9 10位)

;影响资源:A   DPTR,C

;设 计:

;修 改: 日 期:

;**********************************************************

DISP:

MOV TL0,#0CDH;11.059212MHZ 7MS 方式1 ;

MOV TH0,#0E6H;

          jnb black,disp24        ;编码器转disp24

          djnz blackjs,disp22     ;

          MOV  A,BMQRAM1

          CJNE A,#4,$+3

          JC DISP23               ;小于设定角度

          CLR BLACK               ;大于设定角度 清除black标志

          mov blackjs,#150

          mov temp,bmqjs

          MOV BMQRAM1,#0

          ajmp disp22

DISP23:

MOV BMQRAM1,#0

mov blackjs,#50

disp22:

PUSH ACC;

PUSH PSW;

PUSH  DPL;

PUSH  DPH;

MOV A,NUM1;

MOV DPTR,#TABLE ;

MOVC A,@A+DPTR ;取数码管显示数据的字符

MOV LEDOUT,A ;送出显示

        MOV A,NUM1

        cjne a,#9,$+9

         clr LED9      ;共阳数码管

         setb LED10

         ajmp disp3

         cjne a,#10,$+9

         clr LED9

         clr LED10

         ajmp  disp3

         setb LED9

         setb LED10

DISP3:

    POP DPH;

    POP DPL;

    POP PSW;

    POP ACC;

    RETI

disp24:

    djnz blackjs,disp22

    mov a,bmqjs

    cjne a,temp,disp25

  ;   MOV BMQRAM,#0

  ;   mov blackjs,#80

     setb black

     ajmp disp23

disp25:

     mov blackjs,#150

     mov temp,bmqjs

     ajmp   disp22

BMQINT:

   jb bmqb,bmqint1

   inc bmqram1

   jb black , bmqint2

   inc bmqram

   cjne r7,#31, $+3

   jc bmqint2

   mov bmqram,#30

bmqint2:

   reti

bmqint1:

   inc bmqram1

   jb black , bmqint2

   cjne r7,#0,bmqint3

   reti

bmqint3:

   cjne r7,#32, $+3

   jnc bmqint4

   dec bmqram

   reti

bmqint4:

   mov bmqram,#0

   reti

TABLE: DB 11111111B,11111110B,11111100B,11111000B,11110000B,11100000B,11000000B,1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00000000B;段码0123456789 10

TAB: DB 0,1,1,1,1,1,1,0,3, 2, 2, 2, 2, 2, 2, 3, 0 ;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END

网友:
给孩子洗尿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个滚筒的吧  也1K多

滚筒有什么好处?省水?洗的干净?

听说便宜的滚筒震动很大?

网友H:
买个滚筒的吧  也1K多

楼主:
添加原理图

网友A:
多花点钱买个好点的,一劳永逸~~~

网友:
便宜没好货,买个一千多的全自动吧。

网友:
楼主很有幽默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