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态机状态类型的定义与QuatUSii 能否综合出状态图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est_moore_fsm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rst_n : in  std_logic;
         w_i   : in  std_logic;
         z_o   : out std_logic
        );
end test_moore_fsm;

architecture rtl of test_moore_fsm is
--type state is (IDLE,S0,S1);
--signal curr_state,next_state :state;
constant IDLE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 "00";
constant S0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 "01";
constant S1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 "10";

signal curr_state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next_state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begin
    --state register
    process(clk )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rst_n='0' then
                curr_state <= IDLE;
            else
                curr_state <= next_state;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state change
    process(curr_state)
    begin
        case  curr_state is
            when IDLE =>
                if w_i='1' then
                    next_state <= S0;
                else
                    next_state <= IDLE;
                end if;
            when S0 =>
                if w_i='1' then
                    next_state <= S1;
                else
                    next_state <= IDLE;
                end if;
            when S1 =>
                if w_i='1' then
                    next_state <= S1;
                else
                    next_state <= IDLE;
                end if;
            when others => next_state <= IDLE;
        end case;
    end process;
   -- state output
    process(curr_state)
    begin
        case  curr_state is
            when IDLE   => z_o <= '0';
            when S0     => z_o <= '0';
            when S1     => z_o <= '1';
            when others => z_o <= '0';

        end case;
    end process;

end rtl;

Quatus II 软件提供了状态图的查看 功能。如下图,当整体编译完成后,可以点击state machine viewer 进行查看 编写的状态机 是否正确。但如果编写VHDL  状态的定义 不同时,Quatus II 是无法综合出状态图出来的。

以下比较几种状态 定义 的结果:
第一种:
constant IDLE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 "00";
constant S0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 "01";
constant S1    :  std_logic_vector (1 downto 0) := "10";

signal curr_state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signal next_state :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状态定义为constant,而状态转换的变量又为signal ,结果综合就无法输出状态图,quatus II 将其视为普通信号赋值处理。当然RTL_viewer 还是可以实现的。

第二种:
type state is (IDLE,S0,S1);
signal curr_state,next_state :state;
此时我们觉得当状态类型与状态转换的中间量一致时,可以输出状态图

再看看第三种写法:
signal IDLE  :  std_logic;
signal S0    :  std_logic;
signal S1    :  std_logic;
signal curr_state  : std_logic;
signal next_state  : std_logic;
此时状态类型与状态转换的中间量一致,可是此时却无法输出状态图

而反过来查看编译报告的时候发现 能够输出的状态图的 显示 耗费了资源,

而不能输出的状态图的 显示 没有耗费资源,

所以看来用VHDL 写状态机,定义状态的类型还有特定的写法。但具体为什么还不清楚~~~
再参考参考 Verilog 的写法 ,它是能够输出状态图的
parameter IDLE = 2'b00;
parameter S0   = 2'b01;
parameter S1   = 2'b10;
reg [1:0] curr_state;
reg [1:0] next_state;
reg z_o;

其过程也是将一个 常数(应该等同VHDL 的constant吧) 赋值给一个寄存器(应该等同VHDL 的signal吧)这与第一种写法大体是一样的! 那为什么就输不出状态图呢?

希望高手指点~~~~

由于这里编辑的时候插图比较麻烦,我已经将其整理成一个word 文档 共享在附件中!!!有兴趣的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