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 CPU发热问题?

楼主(2013-03-01):
用检测软件检测,开机一段时间,CPU温度显示在70度左右。
我已清理过风扇上的灰,CPU上也重新涂过硅胶,温度依然很高,风扇转速正常。
温度过高导致电脑运行很慢,那位知道原因的说说?

网友A:
正常,我的也是,时间稍长点,就有点烫手,后来弄了个风扇天天吹着,这不算郁闷的,郁闷的是
有时候打打魔兽,时不时来个蓝屏,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我的也是,时间稍长点,就有点烫手,后来弄了个风扇天天吹着,这不算郁闷的,郁闷的是
有时候打打魔 ...

我的也是 玩游戏 玩一会 就死机
只能断电重启
我怀疑是不是显卡太差了
所以现在那笔记本我都不用了 配了个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 玩游戏 玩一会 就死机
只能断电重启
我怀疑是不是显卡太差了

我那个显卡是256的,感觉就是个花瓶,还不如直接是个集成显卡呢。

网友:
热管里面的干涸了!热量传导不出来!

网友C:
自从变lenovo后一直就在缩水,所以质量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从变lenovo后一直就在缩水,所以质量就不行了!

哈,没变lenovo之前一样缩水,谁用过T40系列独显的都知道那显卡动不动虚焊,因为上面连散热器都没有!

网友:
缩水是必然的,成本是必须的。。。。

网友:
我也是用sl40,
在使用某些软件时或者打开比较多网页的时候,cpu也很热,电脑速度也是变得很慢。
最近,我买了一个笔记本散热底座来辅助散热,感觉有不少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