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最经济的12V/0.5A小功率AC-DC电源方案

楼主(2013-03-01):
之前都是用阻容电源,不安全感觉极度不爽,换成PI的TNY306开关电源又有成本压力,求大伙赐教……

网友:
12V * 0.5A = 6W  上阻容,厉害厉害

网友:
vip22a  ST的才1快多点。 国产替代 大几毛搞定。

别听懒养滴。。RC电死人算谁的?

网友A:
要方案还是产品,那些汕头的进口电源板子还不错,才2-3元

网友:
国产PSR结构的,IC一块多钱,可以做到无光耦,成本更低

网友:
VIPER12A 单芯片里面性价比较高。
RCC 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方案还是产品,那些汕头的进口电源板子还不错,才2-3元

要方案啊,要放在产品里

网友B:
我这有模块,不过不是低端的,价格不便宜,这个信息留着你备用吧,以后有成本不敏感的方案可以考虑。省去你很多麻烦,包括对产品质量的影响

网友:
你好,你找到小功率AC-DC方案吗?
我在找5V/0.12A的呢

网友:
6w的功率用什么方案都没有阻容便宜,至少在这个基础上加3块钱左右才行。参考LED电源PSR方案,把次级电容加大点。

网友:
同求方案, 希望能提供变压器设计方法 我们正需要这样的方案,我佛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模块,不过不是低端的,价格不便宜,这个信息留着你备用吧,以后有成本不敏感的方案可以考虑。省去你 ...

现在最烦人的就是成本问题……

网友:
用CR6335吧,PSR内置MOSFET,能过能效五级。输出精度5%.

网友:
加个小变压器行不?

网友:
我这里不受成本限制, 只要能做出来就好, 220/12V  有0.5安 就够了.

希望有方案公司联系我

网友:
楼上你都不受成本限制了,还来求什么?变压器+整流桥+滤波电容,OK了.

网友:
最便宜就是PSR,原边反馈,一个13001+变压器+稳压管+若干阻容即可,想可靠点就加个光耦,稳压管放副边。
想稳定使用还是用VIPER12A,便宜量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