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SI4432用单片机外部中断接收数据非常麻烦

楼主(2013-03-01):
查询方式简单一些,读就完了,但是查询方式发送,接收数据速度慢,

可中断状态太多了,非常复杂,哪位有成功了的,借鉴下,我正在用ATMEGA8L做,谢谢!

网友A:
4432 中断配置为 ipkvalid,仅仅当数据包 同步字匹配&CRCOK,这样才通知MCU,这样很简单,一又中断肯定是完好的数据来了,MCU 从FIFO取之,这不是很好吗,
简单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A:
4432 中断配置为 ipkvalid,仅仅当数据包 同步字匹配&CRCOK,这样才通知MCU,这样很简单,一又中断肯定是 ...

是的,我也是这样配置的,不知道为啥,没有设置发射FIFO空中断,老是进入空中断

网友A:
同学,你看这个规格书赶紧换一下吧,这个是很老版本的,
目前 4432 是 B0 版本的了,赶紧更新一个,要不然搞不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学,你看这个规格书赶紧换一下吧,这个是很老版本的,
目前 4432 是 B0 版本的了,赶紧更新一个,要不然 ...

朋友,这个外部中断功能应该没有问题哈,我到官方查了下,现在新产品不推荐使用SI4432了:

Si4430/31/32 devices remain in production, but are not recommended for new designs. For new designs, please use Si4460/1/3/4 RF Transceivers instead.

网友(2013-09-02):
也是楼主同样的问题,老是进入FIFO空中断,而且清不掉。请楼主帮忙解答。

网友:
还是中断比较靠谱的。

网友(2014-03-04):
中断比较靠谱

网友(2014-11-06):
应该中断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