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位作除法求解惑。。。

楼主(2013-03-01):
是不是所有的除法都可以用移位表达式表示出来?
如果直接使用fpga内的乘法器,除法器,那么整个模块的最高工作频率就会下降一大截;

乘法的例如:
reg [7:0] data,temp;
data1<=data*10;

就可以写成 data1<={data[7:3],3'd0} + {data[7:1],1'd0};       // data<=temp<<3 + temp<<1

但是
如果是要除以10,即要算 data/10的商,这个移位表达式能写出来么?

网友:
呵呵,data/10=data*0.1,也可以通过移位来实现

网友A:
0.0625+0.03125+0.015625=0.109
data1<={4'd0,data[7:4,} + {5‘'d0,data[7:5]}+{6'd0,data[7:6]};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625+0.03125+0.015625=0.109
data1

多谢,近似的方法
但是精度有点低。。。
例如120/    10 = 12
而  120*0.109= 13.08
。。。

网友:
如果希望精度高,把位数搞长

网友:
这个对于除数是变量的没法化除为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