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除Altium Designer History多余备份文件和其他文件脚本分享

楼主(2013-03-01):
   使用Altium Designer 时,每保存一下文件,就会产生一个*.zip的压缩包,久而久之,会占用硬盘大量空间。
虽然现在硬盘容量大了,但是那些多余的文件放在那,万一不小心拷贝一下文件夹,发现速度会很慢,很烦人。
因此,在闲暇时间写了个脚本,希望与论坛网友交流探讨。
脚本代码:
del *.SchDoc.Zip        /s
del *.PcbDoc.Zip        /s
del *.PcbLib.Zip        /s
del *.pcb.Zip                /s
del *.PrjPCB.Zip        /s
del *.pcbdoc_viewstate        /s
del *.SchDocPreview        /s
del *.PcbDocPreview        /s
del *.$$$Preview        /s
attach://92831.rar

网友:
脚本代码怎么使用,请在祥细点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问题

楼主:
你下载那个rar文件解压,或者将脚本代码复制到txt文件中,将txt的扩展名改成bat,然后鼠标双击文件运行就行了。

网友A:
我的办法是开辟一块虚拟硬盘,然后将ad产生的备份文件设置到虚拟硬盘中,画板时多用用ctrl + s,这样电脑重启后,备份文件自动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开辟一块虚拟硬盘,然后将ad产生的备份文件设置到虚拟硬盘中,画板时多用用ctrl + s,这样电脑重 ...

ad的文件可以设定存放路径啊,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挺好用的

网友:
没技术 没经验的我 都是直接删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是开辟一块虚拟硬盘,然后将ad产生的备份文件设置到虚拟硬盘中,画板时多用用ctrl + s,这样电脑重 ...

不行的吧。。。能设路径的是那个 AutoSave 就是每隔多长时间自动存文件的。。。
楼主这边讲的应该是 本地历史 参数 选项 Data Management → Local History
这里只能设定保存多少天时间,超过时间以后开始替换,这是伴随每次手动保存而生成的历史文件,只会出现在文件正本的路径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ad的文件可以设定存放路径啊,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Backup → AutoSave 可以;Local History 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吧。。。能设路径的是那个 AutoSave 就是每隔多长时间自动存文件的。。。
楼主这边讲的应该是 本地 ...

看上面我图片的设置,学会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上面我图片的设置,学会了吗?

原来 Global 是这么个意思 学习学习

网友C:
不错,
我觉得AD太臃肿了,画PCB的话Protel99足矣

网友D:
看来楼上各位都是没经历过数据灾难的……

要是经历过一次,你就会感激AD的备份功能这么强大……

我现在的做法是,只有在出图后,才会手工清理一下备份文件,然后整个工程打个压缩包,存两份到不同的移动硬盘。平时则一有机会就把所有工作文件目录拷贝一份到移动硬盘,打上日期。虽然拷贝一次也要不少时间,但是可以最小化,然后听听歌看看小说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
我觉得AD太臃肿了,画PCB的话Protel99足矣

这要看怎么用了!

网友(2013-07-21):
碉堡了!学习了!

网友:
如何用呢 ?

网友(2014-02-18):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上各位都是没经历过数据灾难的……

要是经历过一次,你就会感激AD的备份功能这么强大……

我就觉得是这样,随手保存是好事,但是,我有一次,我保存了的工程,在用着电脑蓝屏后PCB文件损坏了,打不开了提示运行chkdsk工具,你猜怎么着?我运行磁盘修复后工程的PCB文件没了,自动删掉了,疯了,最后也是在history文件夹里找到了最近自动保存的,虽然不是最完整的,但也是救了命的。那时候又没开自动保存,说多了都是泪啊,养成好习惯自动保存要开,history文件在出图以后再删。

网友:
Auto save is no good!

网友:
也有这方面问题,有学到新东西了。

网友(2014-05-20):
这个主题不错

网友(2014-07-26):
@echo off
del History\*.* /s /a /q
rd History
del Projec~1\*.* /s /a /q
del Projec~2\*.* /s /a /q
rd Projec~1
rd Projec~2
del *.*Preview /s /a /q
del *.*htm /s /a /q
del *.*structure /s /a /q
del *.harness /s /a /q
del *.*job /s /a /q
del *.dwg /s /a /q
del *.dxf /s /a /q
del *.dat /s /a /q
del *.plc /s /a /q
del *.log /s /a /q

网友(2015-09-06):
很有用,比自己输入要省事,谢谢了

网友(2017-07-26):
我也来贡献一下我在AD下的脚本文件,在22楼上面作了一些调整,如下:

@echo off
del History\*.* /s /a /q
:: 删除文件夹 History
rd /q /s History
del Projec~1\*.* /s /a /q
del Projec~2\*.* /s /a /q
rd Projec~1
rd Projec~2
del *.*Preview /s /a /q
del *.*htm /s /a /q
:: .PrjPcbStructrue内含层次原理图信息,不可删除
::del *.*structure /s /a /q
del *.harness /s /a /q
del *.*job /s /a /q
del *.dwg /s /a /q
del *.dxf /s /a /q
del *.dat /s /a /q
del *.plc /s /a /q
del *.log /s /a /q
:: 删除文件夹 __Previews
rd /q /s __Previews

网友:
你们太有才了啊,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