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SR04超声波测距模块 对射接收问题

楼主(2013-03-01):
    我用单个cc2430来控制HC-SR04测距,可以成功运行,可达到4m测量范围。 现在需要两个节点一发一收,无论如何总是做不成功,请问有不有人用HC-SR04模块做成功过对射测距的?

楼主:
或者HC-SR04根本就不能做成对射式?

网友A:
说的太模糊了,你详细描述一下,什么情景

网友A:
以前用超声波做过水流检测,采用了很简单的办法,把发射头拆下来,用导线延长固定,就可有实现一发一收了

网友B:
俩模块,这个发那个收

网友C:
没听过这种测距模块能做对射的,对射至少要求两个模块有通讯同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俩模块,这个发那个收

很可能不行,两个模块需要同步时序才行,否则这个发了,另一个还没准备接收,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不行,两个模块需要同步时序才行,否则这个发了,另一个还没准备接收,根本不能工作。 ...

我是解释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太模糊了,你详细描述一下,什么情景

是这样的 我现在有两个cc2430的板子,现在要测这两个板子之间的距离。每个板子上都加一个这个HC-SR04模块,然后一个只负责发送,一个只负责接收,即呈“对射”式,而不是现在常用的“反射”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听过这种测距模块能做对射的,对射至少要求两个模块有通讯同步。

  我用cc2430来做的,可以组成zigbee网络,同步通讯问题用zigbee网络发送命令即可,由于这个是电磁波,光速,时间延时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可能不行,两个模块需要同步时序才行,否则这个发了,另一个还没准备接收,根本不能工作。 ...

同步时序,我是用zigbee网络命令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超声波做过水流检测,采用了很简单的办法,把发射头拆下来,用导线延长固定,就可有实现一发一收了 ...

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做法!

网友B:
睡了一觉,有主意了。
你让两个模块同时触发发送超声波,这样就能实现对射了。
再补充下:这俩模块测出来的距离相加再除以2.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做法!

用导线延长之能适用于静态的,动态的必须无线信号同步。简单的如用红外信号同步,延迟通常是us级的。另外就是无线通信,但是通信本身就是需要消耗一定时间的,所以也有一定延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现在有两个cc2430的板子,现在要测这两个板子之间的距离。每个板子上都加一个这个HC-SR04模块 ...

你说的这个如果不是放在运动载体上的话可以用导线延长试试,虽然土了点,但是效果不错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cc2430来做的,可以组成zigbee网络,同步通讯问题用zigbee网络发送命令即可,由于这个是电磁波,光 ...

HC-SR04这些模块不适合用于对射的,自己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SR04这些模块不适合用于对射的,自己搭吧。

嗯 看来只能自己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睡了一觉,有主意了。
你让两个模块同时触发发送超声波,这样就能实现对射了。
再补充下:这俩模块测出来的 ...

好想法,昨天问的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正在这样做。 不过最后如果要做的好一点的话,只有自己搭发射和接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想法,昨天问的另外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正在这样做。 不过最后如果要做的好一点的话,只有自己搭发 ...

你这样做好了,就来这里说下效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好了,就来这里说下效果哦...

   先说说没有使用zigbee网络的情况,把一个HC-SR04模块正常连接到MCU上,另一个HC-SR04模块正常接上+5v电源与地,再把两个模块的trig脚连在一起,这样每当MCU输出触发信号时,两个模块均会发出声波,由于直射的一定比反射的快,可以测出距离,但中间的连线要足够长才行,不方便。
  加入了zigbee网络之后,当有网络命令时,我让两个板子同时工作,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感觉第一误差大,第二不稳定,echo检测到电平忽有忽无,很难测出正常数据。
  谢谢你的回复,可能正如上面那位说的那样,HC-SR04不适合做对射。现在我已准备自己做个发射 接收分开的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做好了,就来这里说下效果哦...

你的头像是 丁亮 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头像是 丁亮 吧?

那看来是要把发射和接收分开了。
头像是韩剧《宫》里面的律 ...

网友:
对射的话这个模块肯定不行 你要自己搭 不过稳定性和抗干扰性估计比较差?希望你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借鉴一下电子白板笔的定位方式进行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