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炉一般用什么触摸按键芯片?

楼主(2013-03-01):
接触一些触摸按键芯片,但是很多在电源纹波比较大的情况都无法正常工作,像电磁炉这些强干扰的环境中一般用什么触摸按键处理芯片呢?

网友(2013-05-08):
目前应用于家电上电容触摸按键有不少方案,其中有Cypress、安国、合泰、比亚迪、义隆等。可以相互交流一下。

楼主:
Cypress用过,性能不错,就是价格太贵鸟,小家电上用吃不消。其他的像合泰就不行了,无法在电源高纹波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A(2014-06-27):
美的电磁炉 电容触摸  搞得我几次差点 吃不上饭,(那开电的按键,就是按不了,有时候又行,这电容键太不可靠了)后面只得买了 煤气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美的电磁炉 电容触摸  搞得我几次差点 吃不上饭,(那开电的按键,就是按不了,有时候又行,这电容键太不可靠了) ...

我以为是你开发触摸不灵敏导致吃不上饭呢,原来是你的电磁炉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是你开发触摸不灵敏导致吃不上饭呢,原来是你的电磁炉开不了。。。。。 ...

对 谁开发的 不给他饭吃,搞得我开不了火

网友:
ROHM 的BU21079方案不错,还可以支持矩阵。

网友(2014-09-12):
合泰的方案用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