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方案]推荐一颗HDMIReceivers芯片_输出RGB

楼主(2013-03-01):
请各位大侠帮忙推荐一颗HDMIReceivers芯片_输出RGB或YUV, 想做一个HDMI->CVBS的转换器.谢谢

网友(2013-05-15):
同求,楼主有方案了吗?

网友(2013-09-23):
Silicon image公司的 SIL1161,价格不贵,功能还比较强大,720P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
以前用过ep932 发送芯片,对应的接收芯片是 EP901、EP903、EP9851、EP9853、EP907
这些好多都是把复杂的hdmi配置、hdcp等都自动处理了。对外使用IIC简单控制很方便

网友(2013-11-11):
谁有芯片是 64pin 的带配置8pin芯片的 hdmi 延长线方案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