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F8563

楼主(2013-03-01):
最近要做毕业设计,做定时时钟,打算是用两块PCF8563定时,双保险设计,但PCF8563这次芯片是不是不能设地址的?

网友A:
不能,你可以分别用io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你可以分别用io模拟!

嗯,谢谢,我就是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有没有哪 一款时钟芯片能自己写地址

网友:
晕,这样搞..........
还不如用1个上内置RTC,1个外置,也是双保险,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