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的二相四线步进电机驱动(几百mA的驱动电流)用什么?

楼主(2013-03-01):
我用的步进电机很小,直径只有2-3CM左右,12V的,测电阻20欧姆的二相四线步进电机。附电机资料如下

论坛里找到的全是大电流的,基本都是2.5A以上的模块,请问小电流的有什么现成的模块吗?用分立件电路有点麻烦。

请大家给推荐一个或给一个分离件的电路。

网友A:
L9110s 我用的这个~~

网友:
ULN2003 淘宝上有的是,三四块钱

网友:
ULN2003是不是5线用的?

网友:
L293 我再用

网友:
本来想说L298的,楼上几位推荐的都好小啊。。。确实不错

网友:
ULN2003最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9110s 我用的这个~~

L9110 狠遥远的名字快10年了,,,,,以前做小家电的时候常用,,,

楼主:
谢谢各位。9110好像不错。2003是5线或6线用的。我这个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9110好像不错。2003是5线或6线用的。我这个不能用

你选择的那种步进电机一般都是5线4相电机,才用UL2003驱动非常完美。

网友:
用TB6560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