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有时不走

楼主(2013-03-01):
ds1302有时没启动 时间不变 ,断电在上电又有时好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还碰到过芯片发热严重,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当时买的芯片质量不行。

网友:
八成是芯片质量问题 国产的很多 都有毛病
推荐pcf8563 便宜实惠

网友:
VCC上串联一个10K电阻。。。。

网友:
上电时检测一个“秒”的最高位状态。

网友:
上电把 秒 最高位清零,我是这样做的

楼主:
好的 我试下 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还碰到过芯片发热严重,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我当时买的芯片质量不行。 ...

我也遇上过,第一次上电工作很正常,断电后在次上电就冒烟了,后来换了一片新的,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