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16F630多任务时的问题

楼主(2013-03-01):
我用630解码315MHzRF,中断100us解码接收RF,程序结构如下:
main()
{
    Init();
    while(1)
    {
         learn();   //学习
      manu_lock(); //手动操作
      Rf_lock();  //遥控操作
      if(100usCnt>=20)   //调用2ms函数
         {
             100usCnt = 0;//100us计数清零
         Event2ms(); //处理按键判断
          }
          if(2msCnt >=5) //调用10ms函数
       {
               2msCnt = 0;//2ms计数清零
          Event10ms();//处理各个输出
           }
      CLRWDT();
    }
}

现在的问题是手动在任何时候都正常工作,但遥控操作有时则出现:遥控按键按下后不动作。困惑不知从哪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架构不太好。遥控程序解码成功,若要连续码时最好增加延时松开标志,约100-200ms即可。 ...

你的意思是,解码成功后,还有正确的RF信号进来,干扰了后面的操作吗?其实我在中断接收程序中已经设置了接收成功标志,当标志为1时,后面的解码工作就不做,直接返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