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XAK大侠关于红外发射电路搭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03-01):
按照BXAK大侠的帖子发一个红外线解码程序+仿真文件(可定义任意I/O作接收脚,支持长/短按,自适应主频6MHz~40 ,我依葫芦画瓢也搭了个电路,不过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现现在电路又不工作了,我想程序应该不会出错跑飞吧,估计是电路硬件出问题了。现在想把5V单片机换成3.3V的低压版,有几个问题不是很明白,还请BXAK大侠指点。
1.原帖电路,红外发射管用的是3MM还是5MM的,两个管径的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电路及参数。
2.我改低压版的时候,发射部分那个三极管周围的电阻阻值需要修改吗?

楼主:
就是图中R1、R11、R12阻值

网友:
改3V的STC那几个电阻不改也没关系,不过只是实验程序没必要改3V的STC了,自己查查现在搭好的电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就好:
1、是遥控器方面问题?还是解码端有问题?
2、那时写程序有些乱也太简单,不排除有BUG的可能,比如LCD1602程序就是随手复制上去的……(其实你只要知道其中发射、接收解码原理就够了,然后可以自己去精简修改或者重写新的)
3、也可能是晶振停振(碰过几回)
……

PS:现在好忙,快半年没玩电子,估计都生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