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雕刻机】自己做个,学习下原理,开工啦~ ~

楼主(2013-03-01):
一直对CNC 数控雕刻机有兴趣,不过阿莫的机器好贵啊,现纠结下,原来只是看帖子。

这次准备自己DIY一台,成本在两三百左右吧 。完全没有经验,也不打算做一个大的能干活的,就做一个玩具吧,算是通过做这个来掌握雕刻机的原理。

精度没有什么要求,只要能雕刻个香皂,蜡烛啥的就可以了,学习为主要目的。

行程就弄个比较小的吧 ,买了一个70mm的丝杆,就用这个了。

选择的材料当然也是尽可能的低成本了。

步进电机和丝杆:

成本 10元一个。 步进电机是2相四线的。

步进电机驱动:

这个也是买的模块,10元钱一个。

用的是 L9110 ,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驱动呢? 因为看到好多驱动芯片是 步数和方向的, 我没搞懂, 反正用这个驱动 单片机发脉冲可以驱动电机了,正转反转都没问题。

控制板:

使用的是 USB CNC的控制板,感谢 论坛上的 searchsky, 50元.

还没邮寄到,邮寄到了我来实验下,看接线是不是可以。

电器的部分就全OK了, 主轴电机就随便选个电机就好了 ,也就十几二十块钱。

现在是用单片机驱动了下步进电机:

剩下就是机械部分了。

机械部分就不是太懂了,最近在学习机械制图软件,准备画个图,去外面加工亚克力板吧。

那个加工的费用好像很便宜。

我是初学,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9110恐怕不成,你那个驱动板出来的信号是2个,一个步脉冲,一个方向,光9110玩不转的

网友B:
这个强度估计只能雕刻泡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110恐怕不成,你那个驱动板出来的信号是2个,一个步脉冲,一个方向,光9110玩不转的 ...

这个有什么便宜的驱动方法吗? 看到了那个  A4988 一个要六七十 太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强度估计只能雕刻泡沫吧

嗯 不为干活,只为学习原理, 探索成功 ,再来做个大的 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便宜的驱动方法吗? 看到了那个  A4988 一个要六七十 太贵啦。

不清楚这种情况下的最佳芯片是什么。。坐等大神吧。。
按理说,光驱里拆的步进,用光驱里的驱动IC控制是最好的了,一般用的是SA5954,但这个玩意似乎不适合用在这……而且刚才看了下PDF,似乎用的是普通电机而不是步进?!!?
我知道个DRV8818,TI的,贴片的挺小,但那玩意轻松带动42步进,2.5A。。也不便宜。。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有什么便宜的驱动方法吗? 看到了那个  A4988 一个要六七十 太贵啦。

A3967 我看了下这个芯片大概 三四块钱一个,没找到现成做好的模块,看来要自己做个板子,这个应该可以符合要求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这种情况下的最佳芯片是什么。。坐等大神吧。。
按理说,光驱里拆的步进,用光驱里的驱动IC控制是 ...

A3967 我看了下这个芯片大概 三四块钱一个,没找到现成做好的模块,看来要自己做个板子,这个应该可以符合要求吧 ?

网友A:
引用 楼主:
A3967 我看了下这个芯片大概 三四块钱一个,没找到现成做好的模块,看来要自己做个板子,这个应该可以符 ...

汗……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这个可以用,自己做板子不用怕。。热转印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这个可以用,自己做板子不用怕。。热转印即可。。 ...

哈哈~~ 那就用他了 ,画个板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 那就用他了 ,画个板子~~

请问下,那个usb cnc哪里有卖的,有详细的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那个usb cnc哪里有卖的,有详细的介绍吗?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88994

看下这个帖子

网友:
我的驱动是用贴片MOS管自己搭的H桥,两个H桥就能驱动一个两相四线步进电机,成本超低

楼主:
今天收到了 USB CNC的 控制器, 果断把壳拆了。

试了下软件,可以看到刀在走了。

现在要等 电机驱动的板了, 画好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1706-1-1.html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收到了 USB CNC的 控制器, 果断把壳拆了。

试了下软件,可以看到刀在走了。

兄弟,你不是做软件的吗?咋还整上机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不是做软件的吗?咋还整上机械了

是啊  我的工作是软件开发, 这些都是自己爱好,玩玩。

楼主:
报告进度,步进电机驱动板调试成功,请看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3270-1-1.html

完工后会开源所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