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传感器设计书籍

楼主(2013-03-01):
上传此书为抛砖引玉,国内这方面的书籍太少了,希望给大家看到,多推荐几本压电类传感器设计的好书,希望版主能看到,增加一传感器设计版块。

楼主:
每天只能上传一章,久等了。

网友:
不能解压,少分卷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天只能上传一章,久等了。

一共几章(几部分)?

网友:
还没有上传完毕啊!下载了也解压不了!

网友A: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838533.html
这里有完整版本.
pdf格式扫描版
32.5M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6838533.html
这里有完整版本.
pdf格式扫描版

犀利,感谢!

楼主:
第三部分,每天只能上传一部分,久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三部分,每天只能上传一部分,久等了、

楼主,图上的FET型号有线索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三部分,每天只能上传一部分,久等了、

第四部分,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四部分,

新编传感器手册中提到灵敏度计算与另一文献提到灵敏度计算公式差距较大,求大神指点,以那个计算公式为准。

楼主:
压电传感器谐振频率
要提高传感器的谐振频率需减小等效质量,增大等效刚度。若以减小传压元件的面积来减小等效质量,则要导致降低传感器灵敏度,若从厚度方向减小传压元件质量,则要考虑压电转换元件的弯曲机强度。等效刚度是指压电传感器的组合刚度。组合刚度的关键在与各元件的串联刚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压电元件的敢赌和个元件间的接触刚度。压电转换元件的刚度由下式求得:K=EA/D,而另一文献中提到辅助部分刚度K2 为顶盖弹性部分的抗弯刚度Kt 与基座外壁的刚度Kb 串联,再与预紧螺钉刚度 Ks并联。Kt和Kb计算公式是否可以那样计算,是否有另外的参考文献。

楼主:
刚度计算和灵敏度计算

楼主:
左侧图是否可以等效成为硬中心膜片设计,是否可以找到设计的相关例子!

楼主(2013-04-01):
看来这个帖子就这样沉底了吗?不甘心啊!每天晚上都来关注一下,请大神推荐国外压电传感器设计网站或资料!

楼主:
看来是沉底

楼主(2014-02-08):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原理、特点及应用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原理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原理主要是压电效应,它是利用电气元件和其他机械把待测的压力转换成为电量,再进行相关测量工作的测量精密仪器,比如很多压力变送器和压力传感器。压电传感器不可以应用在静态的测量当中,原因是受到外力作用后的电荷,当回路有无限大的输入抗阻的时候,才可以得以保存下来。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此压电传感器只可以应用在动态的测量当中。它主要的压电材料是:磷酸二氢胺、酒石酸钾钠和石英。而石英呢,其实是一种天然的晶体,而压电效应就是在此晶体的基础上发现的。在规定的范围里,压电性质是不会消失,而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如果温度在这个规定的范围之外,压电性质就会彻底地消失不见。
当应力发生变化的时候,电场的变化很小很小,其他的一些压电晶体就会替代石英。酒石酸钾钠,它是具有很大的压电系数和压电灵敏度的,但是,它只可以使用在室内的湿度和温度都比较低的地方。磷酸二氢胺是一种人造晶体,它可以在很高的湿度和很高的温度的环境中使用,所以,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随着技术的发展,压电效应也已经在多晶体上得到应用了。例如:压电陶瓷,铌镁酸压电陶瓷、铌酸盐系压电陶瓷和钛酸钡压电陶瓷等等都包括在内。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特点
    以压电效应为工作原理的传感器,是机电转换式和自发电式传感器。它的敏感元件是用压电的材料制作而成的,而当压电材料受到外力作用的时候,它的表面会形成电荷,电荷会通过电荷放大器、测量电路的放大以及变换阻抗(IEPE或ICP,频率为10KHz左右)以后,就会被转换成为与所受到的外力成正比关系的电量输出。它是用来测量力以及可以转换成为力的非电物理量,例如:加速度和压力。它有很多优点:重量较轻、工作可靠、结构很简单、信噪比很高、灵敏度很高以及信频宽等等。但是它也存在着某些缺点:有部分电压材料忌潮湿,因此需要采取一系列的防潮措施,而输出电流的响应又比较差,那就要使用电荷放大器或者高输入阻抗电路来弥补这个缺点,让仪器更好地工作。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应用
压电式压力传感器的应用领域很广泛:电声学、生物医学和工程力学等等。它能够测量发动机里面的燃烧压力,也能够应用在军事方面。它可以测量在膛中的枪炮子弹在击发的那一刻,膛压的改变量以及炮口所受到的冲击波压力。它能够测量很小的压力,也能够测量大的压力。由于它的使用寿命很长、重量较轻、体积较小、结构较简单,因此它所涉及的领域远远不止这些。在对建筑物、桥、汽车和飞机等的冲击和震动的测量,也是非常广泛的。特别是在宇航和航空的领域里,它的地位是很特殊的。

楼主(2014-11-18):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压电式拉压力传感器,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实物图。可根据客户定制相应量程的传感器。

网友(2015-09-17):
引用 楼主:
压电式加速度传感器,压电式拉压力传感器,压电式压力传感器实物图。可根据客户定制相应量程的传感器。 ...

楼主,我现在需要压电传感器?你有选型推荐吗?

楼主:
说说你需要的测量参数。我帮你选择一款,QQ:1518419786

楼主:
www.sczbkc.com www.uskirch.com

楼主:
成都众邦凯测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各种压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采集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