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AA7121H芯片IIC通讯失败问题

楼主(2013-03-02):
   使用的是SAA7121H+SAA7113H,其中SAA7113H能够正常配置,但是SAA7121H只能够读出,无法写入。
   主芯片使用的是STM32
有没有朋友使用过这个芯片,求指教。。。。
下图为读取的SAA7121H寄存器值

楼主:
顶一下,万能的网友啊

网友A:
可否发一份你的驱动程序?谢谢!djsmailbox@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否发一份你的驱动程序?谢谢!

驱动我直接用的ST的IIC库函数做的,关键点在于寄存器的配置,这个我借鉴的网上的,PUDN上大把

网友:
我用的7128寄存器写不进去,也读不出来。哥们儿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很早以前我就问过  这个芯片IIC接口有BUG  你看看这个链接吧。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SAA7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