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半导体制冷片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3-03-02):
对半导体制冷片的驱动电路现如今我有两种方案各位大侠给看看哪种更好点,第一:用H桥电路驱动,第二用两片IR2110半桥芯片

草图,希望大侠们能看明白,元件参数还未确定

网友A:
这个东东不是通上电就会1面热1面冷,不是吗?

网友:
半导体制冷片是交流输入的????不是直流么???求解

网友:
h桥驱动可能是要恒温吧
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几个电路,是需要功率电感和大电容滤波,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电压
似乎半导体致冷片不适合pwm只接驱动,据说会损坏致冷片

网友:
有时制冷,有时制热?

网友:
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建议楼主再加几个开关按钮什么的,特圆的那种,一看就倍有面子。

网友:
不行就上继电器  简单

网友:
线性放大+继电器

楼主:
继电器也是在考虑的范围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东不是通上电就会1面热1面冷,不是吗?

是的,对同一面正接就制冷,反接的话就发热

网友:
用DC/DC调电压来调温。用双刀继电器调正负冷热,这不简单得多?

网友:
制冷片是电流驱动的,控制电流就可以精确的控温,因此先弄一个电流源,然后直接驱动他。

网友:
继电器不是好办法,压降太大。果断改H桥

网友B:
用低速pwm来控制,别听上面什么恒流的乱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低速pwm来控制,别听上面什么恒流的乱说。

我也觉得完全可以用低速的PWM来控制

网友C:
12L正解,要用电流驱动
可以参考集成的制冷片驱动IC,例如ADI的ADN8831,MAXIM的MAX1968,看看这些芯片是怎么做的

网友(2013-08-30):
可以学学啊

网友:
4,6,12楼说的我觉得有道理,为什么一定要用驱动电路?为了控制电流(电压),继而控制温度?温度传感器采集温度+MOS电源开关控制电源通断   不就可以了?

网友:
20楼正解。
给你一个可以参考的电路图

网友:
楼主的H桥是为了调升降温度的,正向制冷,反向制热。还可以pwm,不好似很好吗?可以控制温度,还可以防止驱动电路过热,觉得楼主的方案很好,不知道结果怎么样?

网友D:
制冷片用H桥是没错的,可以用高速PWM,接制冷片前加LC滤波就没问题了。直接开关电源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制冷片容易坏。

网友(2013-10-08):
不知道楼主现在做得怎么样了?有没有确定用哪种方式。

网友:
原来制冷片还可以这么用啊

网友(2015-07-21):
引用 网友C:
12L正解,要用电流驱动
可以参考集成的制冷片驱动IC,例如ADI的ADN8831,MAXIM的MAX1968,看看这些芯片是怎 ...

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制冷片用H桥是没错的,可以用高速PWM,接制冷片前加LC滤波就没问题了。直接开关电源的方法是不可取的,制冷 ...

请教一下!看制冷片的原理有点类似二极管,但为什么PWM直接控制方式会损坏制冷片呢!

网友:
H桥可以实现2个作用:
  1、通过pwm方式可以实现调整输出功率,pid控制方式需要用到;
  2、可以实现电流反向,即半导体制冷片输出那一面既可以是制热也可以是制冷。

网友:
用正反转固态继电器好简单就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看制冷片的原理有点类似二极管,但为什么PWM直接控制方式会损坏制冷片呢! ...

理论上是可以吧,我的意思是不要直接接电源通断或切换方向,因为制冷片的特性是初始电阻比较小,刚通电时电流会比较大,时间长的话会损坏制冷片。
最好的方式就是PWM+H桥,让制冷片启动或切换时能缓慢加电压,能明显提升其使用寿命。

网友(2015-11-15):
引用 网友D:
理论上是可以吧,我的意思是不要直接接电源通断或切换方向,因为制冷片的特性是初始电阻比较小,刚通电时 ...

如果我只是反向控制,不想增加LC滤波电路,毕竟成本和体积的要求还是有的,H桥的控制信号加rc是可以的吧,那么,这个时间常熟在什么级别比较好,1~2S,还是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低速pwm来控制,别听上面什么恒流的乱说。

请教下,这个低速是什么范围,占空比有什么要求没,谢谢!

网友:
用H桥+PWM+PID算法就可以啦,贴个热敏电阻作为反馈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