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机械孔封装的问题一点小结

楼主(2013-03-02):
这个问题昨晚在论坛上发帖问了没人回,额。。  然后自己晚上摸索了下,总算有一点眉目 ,所以这次 特地小结一下。 至于其中的错误见解,还望各位大虾予以指正~
先发下 昨晚发的咨询帖的链接~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6489907

还是拿这2张图来说明吧
其中第一个图 用过LP WIZARD10.3 都知道, 这是库里面自带的文件, 使用它 可以方便的生成pcb封装,
这个图中的元件是 机械孔,发一下描述: MTGNP190H385Z190P  Mounting hole for ANSI size 6. loose fitting.non-plated;3.85mm dia.hole,1.9mm land
前面一部分不用说了, 像non-plated  非电气类; 后面的3.85mm dia.hole 这个指 3.85的 孔径; 后面的1.9mm land  这个还是不太清楚, 个人理解为焊盘的大小,希望高手指正;
再来看图, 图中最外围的红线圈和次外围的白线圈 应该就是代表 禁止布线 和禁止摆放元件 , 再里面的白线圈, 还有圈旁指示的直径d-3.85,这也就是机械孔孔径的大小, 而里面的蓝色部分应该就是焊盘,这是个人理解的,(之前一直弄错了,以为里面那个蓝色部分才是机械孔孔径)
至于这样弄,因为机械孔本来就是非电气的,所以孔径肯定要比焊盘大,或者没焊盘都可以, 反正要彻底被挖空。
然后点击LP的WIZARD生成PCB封装图,也就是第二幅图,第二幅图蓝色圈也就是孔径,里面绿色的是焊盘,这个跟群里讨论了下,这个图显示的不全,从而误导了自己,因为是初学cadence,所以设置还不是很熟,嘿嘿,如图3中所示,在Setup里Design Parameter Editor右边上面2个选项勾选中Display plated holes和Display non-plated holes,然后显示效果如第四幅图,这样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机械孔了。。点击保存。
接下来就是放置安装孔了,这里还有个小插曲。。
放置机械孔的操作,在PLACE->MANUALLY里 advanced settings里勾选library和autohide,然后回到placement list里选取mechanical symbols 里找到机械孔进行放置,如图5,但是在其中没有发现做好的机械孔。。。。   起初以为是路径没设置,然后在paths->library里将padpath和psmpath设置中加入刚做好的机械孔封装路径,点击确定后 还是没有,然后就是对比这个库中的文件和刚做的机械孔的区别了。。
最后搜索了大半个硬盘  终于找到了2者的区别。。 一般封装都会生成3个文件,但细心观察下,package symbols和mechanical symbols的封装文件略有不同,package symbols生成的是.psm后缀的,而如果开始始选择是mechanical symbols那么生成的是.bsm后缀的,经过这个终于知道为什么图5中找不到了。 因为不管是LP WIZARD10.3  还是FPM两个 封装生成向导都是把机械孔当做一般电气元件来制作的,所以制作出来的都是.psm后缀的!!   这个不能说是bug啦, 其实 两者没啥区别, 只是在放置机械孔的时候 就不能选mechanical symbols 这个了。而是跟电气元件一样去选取package symbols 找到机械孔封装,搞定~
最后说明下,LP WIZARD10.3  非常好用的,专为懒人准备的 ,哈哈, 如果高手们把机械孔这个制作再改进下。那就更加完美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