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mega16的程序哪出问题了呗

楼主(2013-03-02):
//PWM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01; //set count
OCR0  = 85;  //set compare
TCCR0 = 0x71; //start timer
cou[0]=A/OCR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omp_isr:iv_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counter[0]++;//compare occured TCNT0=OCR0
}

if(counter[0]>=cou[0])
  {
   PORTA^=0b00000001;//取反PA0
   counter[0]=0;
  }
为什么实际运行时PA0高低电平时间不一样?

网友:
按我的理解,这个中断优先级比较低,如果前面还有别的中断的话,是会影响到定时的准确性的。

网友A:
if(counter[0]>=cou[0])这一段代码位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counter[0]>=cou[0])这一段代码位置在哪?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init_devices();
while(1)
{
  key_scan();
  if(counter[0]>=cou[0])
  {
   PORTA^=0b00000001;
   counter[0]=0;
  }
  if(counter[1]>=cou[1])
  {
   PORTA^=0b00000010;
   counter[1]=0;
  }
  if(counter[2]>=cou[2])
  {
   PORTA^=0b00000100;
   counter[2]=0;
  }
  if(counter[3]>=cou[3])
  {
   PORTA^=0b00001000;
   counter[3]=0;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那就把它们放到counter[0]++;后面看看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它们放到counter[0]++;后面看看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omp_isr:iv_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counter[0]++;
if(counter[0]>=cou[0])
  {
   PORTA^=0b00000001;
   counter[0]=0;
   }//compare occured TCNT0=OCR0
}

void main(void)
{
port_init();
init_devices();
  key_scan();
  //insert your functional code here...
}
是这样么?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看看7楼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omp_isr:iv_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是吗,while(1)去哪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吗,while(1)去哪了呢?

while(1)只括key_scan?

网友:
引用 楼主:
while(1)只括key_scan?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