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8+MCP2515的can通讯问题,为什么总是总线错误,在线等!

楼主(2013-03-02):
回环模式首发正常,但正常模式数据无法发送,用示波器观察CANTX波形为16个脉冲(低电平),其中,第一个脉冲宽度比较宽,后面15个比较窄。

此图黄色是CANTX的波形

此图为can_h和can_l的波形。

我是250k的速度,做了2块一样的板子,把can接起来后,就出现这个波形(一个板子测试的时候也是这个波形)。2个板子的程序是一样的,在回环模式测试的时候,首发都是正常的。
以i经确定spi工作是正常的。就是在正常模式下发送不行,这个问题自己找了很久的原因了,小弟刚毕业第一次接项目,在做不出来就真要辞职了,大家有高手速度来指点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 论坛的大侠呢

楼主:
有知道来讨论一下也好啊

网友:
接2个120欧姆终端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啊 论坛的大侠呢

一般总线两端都要加120欧的终端电阻。没有用过MCP2515,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如果只有两个点的话可以不加120电阻。。。。。。。检查一下设置吧!
电路也不贴一下,也不知电路有问题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有两个点的话可以不加120电阻。。。。。。。检查一下设置吧!
电路也不贴一下,也不知电路有问题不 ...

终端电阻加上了,2个端点都有120的电阻。您说的设置,是指MCP2515的初始化设置吗?我回环模式都是ok的,而且发送之前我设断点用spi读发送寄存器的数据都是正确的数据,只是一发送就出现上面的波形,而且是一直重复不停的发送……

楼主:
图中的光耦部分已经去掉,经MCP2515的CTAXD与CRXD直接接到了MCP2551的TXD/RXD,MCP2551的2脚直接接到地了(图中未画出)。不知道后面的二极管个那2个10欧姆的电阻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B:
那个TVS管,结电容是多大?can用的不能大于30pf。也许拆了试试能行。

网友A:
一直重复不停的发送…要不就接收端收不到信号,发送端一直在发
查一下接收部分的地址是否正确。你可以把接收设为接收所有信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TVS管,结电容是多大?can用的不能大于30pf。也许拆了试试能行。

TVS都卸了  还是原来波形   买了个can-usb的线  接上去做成双节点 还是一样的波形   单节点发送的话正常的波形应该就是这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重复不停的发送…要不就接收端收不到信号,发送端一直在发
查一下接收部分的地址是否正确。你可以把接 ...

我现在是单节点测试   刚接上usb-can的线 也是这样呢  现在在想是不是单节点的时候正常波形到底是什么样的

楼主:
对了 我用示波器的时候 表笔的地接在板子的地上的   如果canh表笔地接到canh上 就没有波形了  canl也是这样  到底这个表笔的地要接在哪里?

楼主:
如果将MCP2515的CTXD与CRXD短接,将模式设置为正常模式,若通讯正常的话是不是也可以收到数据呢

楼主:
晚上又实验了 这会发现:就算是只有一个节点发送,CANH  CANL并未相连一起,MCP2515的CRXD竟然也有跟上图一样的波形(看着跟CANH上波形一样)。我的MCP2515的CTXD CRXD在硬件上并未链接在一起啊??CRXD的波形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今天测试有新的发现,就是将avr复位一下就可以正常发送了 ,但为什么要复位还是不知道,继续测试,找到原因一定把结果分享出来!!

楼主:
问题得到就解决了,先总结如下:
1.主要是硬件上原因,硬件上将MCP2515的CRXD与单片机的PD7连接,我在单片机初始化的时候,将PD7设置为输出高,这样在MCP2515的CRXD就有一个上拉电平,使得在MCP2515发送数据后的位检测时候一直出错,就会出现上面的波形(我个人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对。但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要把CRXD接到单片机的PD7(硬件不是我做的),有大侠知道这么做的好处吗?
2.一般回环模式测试成功了的话,如果硬件没有问题,都会通讯成功的。
3.单节点测试:如果硬件和软件都是ok的话,单节点测试,用示波器是可以看到波形的,MCP2515由于发送完毕没有收到ACK信号,会一直发送数据,用示波器的逻辑分析仪看会有正确的数据,但是会提示却是ACK。我上面的图那些脉冲是有错误。简单的说,如果一切都是ok的,不会出现我上面的截图波形,而是正常的数据波形!!
4.其他的想到在写吧
5.感谢楼上2位的指点,希望我的帖子可以给更多人提供参考帮助。

网友:
楼主可否发一份代码给我 我也在学习2515  十分感谢 270317992@qq.com

网友(2013-04-28):
求助楼主,本人在做毕业设计用到2515,可否发一份代码给我,万分感谢 549417992@qq.com

网友(2013-09-27):
引用 楼主:
问题得到就解决了,先总结如下:
1.主要是硬件上原因,硬件上将MCP2515的CRXD与单片机的PD7连接,我在单片 ...

你好,我在学习MCP2515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
uchar mcp2515_init(void)
{
        uchar temp[4] = { 0, 0, 0, 0 };
        uchar TempData;

        // MCP2515 启动前进行软件复位
        SPI_PORT &= ~(1<<SS);                //MCP2515的CS有效
        SPI_MasterTransmit(SPI_RESET);
        SPI_PORT |= (1<<SS);                //MCP2515的CS无效

        //DelayMS(5);

        Usart_Transmit(mcp2515_read_register(CANSTAT));

        //设置为配置模式
        mcp2515_bit_modify(CANCTRL,0xE0,(1<<REQOP2));
        DelayMS(5);
        //验证是否进入配置模式
        TempData = mcp2515_read_register(CANSTAT);
        Usart_Transmit(TempData);
        if((TempData&0xE0)!=(1<<REQOP2))
        {
            Usart_Transmit(0xFF);//测试用
           return OPMODE_CONFIG_EEROR;
        }

我在MCP2515的初始化代码里面,在设置工作模式的后面加入验证代码,以确认是否真的进入我想要的模式。初始化代码放在main函数中执行一次。我在给系统上电的时候,发现大部分时候都是验证不正确,不过也有几次能够通过验证。我用的是Mega16A,我参考过几个帖子,代码应该没有错误,都是参考别人成功的代码,不过别人没有做工作模式的验证。请问你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