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正在量产的32M*16bits的 sdram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3-03-02):
现在正在量产的32M*16bits的 sdram是什么型号?大家帮忙给推荐一下
想自己设计个板子,用正在量产的sdram型号
以前买个开发板,太悲催了,所用型号为HY57V641620ETP-H,10年前就停产了,
找个仿真模型都找不到,

网友A:
HY57V641620是64Mb = 4M * 16bit的,你到底是要32MB的还是32M * 16bit = 512Mb = 64MB的?
HY的SDRAM是停产了,镁光、三星、ISSI都还有,MT48LC4M16 / K4S641632 / IS42S16400都可以代替HY57V641620。

网友B:
美光的
MT48LC64M4A2 – 16 Meg x 4 x 4 banks
MT48LC32M8A2 – 8 Meg x 8 x 4 banks
MT48LC16M16A2 – 4 Meg x 16 x 4 b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57V641620是64Mb = 4M * 16bit的,你到底是要32MB的还是32M * 16bit = 512Mb = 64MB的?
HY的SDRAM是停产 ...

我要32M  word的(每个字长度为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美光的
MT48LC64M4A2 – 16 Meg x 4 x 4 banks
MT48LC32M8A2 – 8 Meg x 8 x 4 banks

再问一下MT48LC32M16A2 也在量产吧  ??
thank  you

网友C:
那是不是说我在市场上买的hy全是翻新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32M  word的(每个字长度为16位)

三星:K4S511632
镁光:MT48LC32M16
ISSI:IS42S16320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说我在市场上买的hy全是翻新货?

市场上的散货绝大部分是翻新的,哪个牌子都有,多数是旧电脑内存条上拆下来的。

楼主:
再问大家一下 、
这种的 sram   IS61WV20488BLL是否还在量产  ?

网友:
是不是量产,上官方看状态就行了,是吧

网友D:
32MB的SDR还好找,64MB的就比登天还难了。LZ还是考虑DDR吧,时序非常简单,SDR的稍微改改就行了。布线时把DQS隔离好就OK,不用终结数据线和地址线(必须终结CS,WR,RD还有个什么线,DQS,CK,否则会出错),VCCIO使用DDR一样的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32MB的SDR还好找,64MB的就比登天还难了。LZ还是考虑DDR吧,时序非常简单,SDR的稍微改改就行了。布线时把D ...

请问下终结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说我在市场上买的hy全是翻新货?

估计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终结是什么意思?

终结对于单端信号就是把信号拉到参考电压,对于差分信号就是把信号用电阻串接。目的是防止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57V641620是64Mb = 4M * 16bit的,你到底是要32MB的还是32M * 16bit = 512Mb = 64MB的?
HY的SDRAM是停产 ...

拿了个MT的模型代替,仿真的时候,报错如下,正在研究HY和MT的数据手册,知道什么原因吗?

run 1ms
#  Note : Cyclone IV E PLL was reset
# Time: 0 ns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sdr_test.uut_sysctrl.uut_PLL_ctrl.altpll_component.cycloneiii_pll.pll3
# ** Error: E:/log/13.02.22/232sdram_m2/mt48lc8m16a2.v(892): $hold( posedge Clk:260 ns, Cke:260 ns, 800 ps );
#    Time: 260 ns  Iteration: 6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mt48lc8m16a2
# ** Error: E:/log/13.02.22/232sdram_m2/mt48lc8m16a2.v(893): $hold( posedge Clk:260 ns, Cs_n:260 ns, 800 ps );
#    Time: 260 ns  Iteration: 6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mt48lc8m16a2
#  Note : Cyclone IV E PLL locked to incoming clock
# Time: 420 ns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sdr_test.uut_sysctrl.uut_PLL_ctrl.altpll_component.cycloneiii_pll.pll3
# ** Error: E:/log/13.02.22/232sdram_m2/mt48lc8m16a2.v(889): $width( negedge Clk:420 ns, :422187 ps, 2500 ps );
#    Time: 422187 ps  Iteration: 3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mt48lc8m16a2
# ** Error: E:/log/13.02.22/232sdram_m2/mt48lc8m16a2.v(890): $period( negedge Clk:420 ns, :427187 ps, 7500 ps );
#    Time: 427187 ps  Iteration: 3  Instance: /modelsim_test_tb/mt48lc8m16a2
# write data: 72
#
# write data: 02
#

网友F(2014-01-27):
引用 网友D:
32MB的SDR还好找,64MB的就比登天还难了。LZ还是考虑DDR吧,时序非常简单,SDR的稍微改改就行了。布线时把D ...

DDR真的能代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F:
DDR真的能代SDRAM?

考虑时序因素,BL=8的DDR时序等于BL=4的SDR时序。

网友(2014-11-04):
学习了。今天才知道SDRAM可以很容易的调整到DDR使用,下来研究一下。

网友:
issi 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