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U盘主控芯片,希望有详细datasheet可以量产成CDROM

楼主(2013-03-02):
rt,最好支持slc flash.顺便问下有多少人的U盘时自己做的,自己写的程序?

网友A:
量产业也不需要手册啊?程序不可能自己写,测试的工作量太大了!量产程序就带,2.0的up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业也不需要手册啊?程序不可能自己写,测试的工作量太大了!量产程序就带,2.0的up19 ...

谢谢~~
唉,算了,还是用C8051F吧

网友B:
”数码之家“,一切尽在不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一切尽在不言中。

我的焊好主控的板子就从mydigit的网友那里买来的,结果量产工具有些不认... ...

网友C:
擎泰SK6221  USB3.0双通道/写保护/防烧/三驱三启 USB 3. 0主控板 PCB

SK6221硬件写保护USB3.0主控板,特有的防烧功能,能量产三驱三启的USB3.0启动盘,支持TSOP或LGA封装的闪存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擎泰SK6221  USB3.0双通道/写保护/防烧/三驱三启 USB 3. 0主控板 PCB

SK6221硬件写保护USB3.0主控板,特有 ...

谢谢,关键是没有datasheet,有时候出问题,没法解决,只能郁闷

网友:
俺的普通的U盘(64G  读卡器的主控+eMMC mlc flash)  直接格式化为一个隐藏的启动分区(4个系统ISo文件 在普通的U盘上存放,装啥系统都可以,实际上应该放5个  xp,win7 32/64  win8  32/64)  06年的电脑都能启动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焊好主控的板子就从mydigit的网友那里买来的,结果量产工具有些不认... ... ...

数码之家还是比较专业的。
U盘量产的软件版本特别混乱,有的好用有的不行,换几个版本试试就好了,一般都能搞定的。

网友:
U盘现在好便宜的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键是没有datasheet,有时候出问题,没法解决,只能郁闷

慢慢来  总能找到合适的